请教下,谁有电压检测芯片型号推荐一下 ?

楼主(2023-05-25):
请教下,谁有电压检测芯片型号推荐一下 ?

要求 能够检测 4.5-4.6v 左右的电压检测芯片,

当电压 >= 4.5v 时输出 高 电平或低电平均可

网友A:
用运放搭一个给AD,或者省事直接用电阻分压给AD

网友B:
搞个比较器不好吗

网友C:
XC61C系列去查一下   比如  3.3v的  xc61CC3302( 推挽输出)XC61CN3302 (OC输出) 。
4.5v  就查  XC61CN4502MR

网友D:
如韵CN312,外边加两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搭一个给AD,或者省事直接用电阻分压给AD

电压检测是在系统供电之前,所以你说的使用 ad 检测 貌似是不可能实现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XC61C系列去查一下   比如  3.3v的  xc61CC3302( 推挽输出)XC61CN3302 (OC输出) 。
4.5v  就查  XC61CN4 ...

好的,感谢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韵CN312,外边加两个电阻

好的,感谢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比较器不好吗

比较器不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