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3D打印材料,有能长期使用的吗?

楼主(2023-05-25):
有个零件比较大,结构有点复杂,不太好用CNC加工。想用3D打印,

这个零件是放在水里的,我印象中3D打印的材料,抗老化都不行。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吧3D打印的零件做产品的

网友A:
嘉立创不是有不锈钢的3d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不是有不锈钢的3d打印?

不锈钢有点贵,且有的地方不太适合用金属。

网友:
一般塑料材料放水里是很好的环境吧

网友B:
看你用什么工艺了。

FDM除了PLA泡水里容易降解,ABS PETG 尼龙都没问题的,户外的话用ASA,还耐紫外。

光固化树脂泡水问题也不大,就是不耐晒。

激光烧结一般都是尼龙,也没问题的。

网友C(2023-07-02):
什么材料3D打印的强度和实际ABS塑料一样或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材料3D打印的强度和实际ABS塑料一样或更高?

还是要看什么工艺,FDM的层间结合强度会比注塑低,水平方向强度接近注塑,所以设计3D模型的时候就要考虑打印方向。

光固化的各向强度一致性较好,但整体强度都比较差,毕竟所谓的“类ABS/类尼龙”树脂终究还是树脂材料,并不是真正的ABS/尼龙。

激光烧结也有类似FDM的问题,强度会略低于注塑,不过烧结一般都是尼龙材料,本身强度高于ABS,所以实际强度可能接近ABS注塑甚至更高。

网友C:
谢谢啦。
有个产品外壳要3D打印替换,因为要实际用的所以必须和注塑ABS一样。

网友D:
常用的材料PETG合适,比PLA便宜,就是打印要点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常用的材料PETG合适,比PLA便宜,就是打印要点经验

有强度要求,做试验时有冲击,注塑ABS的盖子都可能开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啦。
有个产品外壳要3D打印替换,因为要实际用的所以必须和注塑ABS一样。 ...

如果只是做一两个样板验证还可以考虑CN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强度要求,做试验时有冲击,注塑ABS的盖子都可能开裂。

PETG可以的韧性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什么工艺了。

FDM除了PLA泡水里容易降解,ABS PETG 尼龙都没问题的,户外的话用ASA,还耐紫外。

尼龙也不耐晒。耐晒要金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尼龙也不耐晒。耐晒要金属。

3D打印材料里面ASA耐晒,性能接近ABS。

金属当然没问题,就是贵。

网友C:
一头雾水了。看来贵总没问题的。

JLC 的尼龙工艺是MJF不知道强度和激光烧结区别大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头雾水了。看来贵总没问题的。

JLC 的尼龙工艺是MJF不知道强度和激光烧结区别大不大的 ...

JLC有MJF尼龙也有SLS尼龙的,看描述反而是MJF PA12比SLS国产尼龙强度更高。

我以前打印过MJF PA12,强度非常好,绝对高于ABS注塑,当时还没有SLS所以没比较过MJF和SLS谁更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头雾水了。看来贵总没问题的。

JLC 的尼龙工艺是MJF不知道强度和激光烧结区别大不大的 ...

论性能来说,PA12会更优一些,表面也更细腻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