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见一个 几十人的公司上网解决方案 的帖子找不到了

楼主(2023-05-25):
有人知道关键字吗?我搜了几个没搜到。现在朋友公司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需要解决。

网友A:
几十人?几十台机,这也不需要特别的解决方案吧,简简单单买个性能好一点的路由,自动或指定IP,一个网段就可以了吧

网友:
啥问题,这应该没有什么困难呀

网友B:
一条宽带进来,然后交换机、路由器、无线网,AP。
几十个人有啥好讲究的

网友C:
楼层交换机,给各个部门分配不同带宽,然后合并到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人?几十台机,这也不需要特别的解决方案吧,简简单单买个性能好一点的路由,自动或指定IP,一个网段就 ...

应该说是几十个手机加20多台电脑使用同一个网,导致电脑很多时候不能正常用网,影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条宽带进来,然后交换机、路由器、无线网,AP。
几十个人有啥好讲究的

应该说是几十个手机加20多台电脑使用同一个网,导致电脑很多时候不能正常用网,影响工作。
就是因为手机太多,占用了无线带宽比较大,影响了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层交换机,给各个部门分配不同带宽,然后合并到路由器

电信光纤猫后面接路由器,然后再接交换机吗?我一直以为是先接交换机,在交换机上管理带宽,再接路由器

网友C:
是的,光猫后面接路由,路由后面接交换机。路由可以把内外IP和光猫IP进行转换,让外网无法直接访问到下面的内网,保障安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说是几十个手机加20多台电脑使用同一个网,导致电脑很多时候不能正常用网,影响工作。 ...

电脑用有线啊,还无线?只有手机才用无线。。

网友D:
x86软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用有线啊,还无线?只有手机才用无线。。

有些人不懂,就直接用的wifi,公司的笔记本又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光猫后面接路由,路由后面接交换机。路由可以把内外IP和光猫IP进行转换,让外网无法直接访问到下面的 ...

好的,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x86软路由

这个太高大上了点。玩不转

网友E:
好一点的硬路由+ac+ap?

网友F:
以前用seagate

网友G:
ac主机+ap吧

网友G:
我们公司买的新华三的,比TP的路由器稳定多了,从来不需要重启

网友H:
想省钱,可以考虑z87+g3258+16g内存+128g硬盘,装高恪,这个系统用着不错,这套配置转发1gbps没有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省钱,可以考虑z87+g3258+16g内存+128g硬盘,装高恪,这个系统用着不错,这套配置转发1gbps没有压力。 ...

大概7000-8000的预算,不知道算不算需要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公司买的新华三的,比TP的路由器稳定多了,从来不需要重启

我也看了h3c的,比asus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ac主机+ap吧

这俩还是分开的呀?我以为只需要ap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用seagate

以前听见这个词是做硬盘的那个希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一点的硬路由+ac+ap?

有没有推荐的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们公司买的新华三的,比TP的路由器稳定多了,从来不需要重启

我家用的华三的,就是安装在墙上的面板太热了,墙都烧黑了

网友J:
几十人用家用级设备注定带不动啊,并发量都撑不住。一台机知道的不知道的并发链接也有几十上百个,你开迅雷什么的,那就是几百上千,几十人合计起来就是几千上万的并发连接数,用家用机长年累月跑?

楼上有人说用x86软路由,我觉得是可以撑得住的,比如跑routeros,可以,但是能提供的特性还是太少了。

我建议买个华三的防火墙(f1000之类的)再加一个千兆52口弱三层交换机(S5120/5130系列的)就可以满足楼主需求了。

这样可以适当划分几个网段、VLAN,也能达到多路宽带负载均衡、人员或人员组流量限制、QoS、网站封锁(比如封锁360网站什么的)、边界安全、入侵防御什么的,投入也保值,可以用10年以上,以后扩网扩容再添置设备就行了,旧设备还能继续用。

预算不够,f1000可以买二手的。弱三层交换机不贵,买新的就可以。

如果买新的,不要网购,找当地的经销商,让他们免费上门帮忙调试好。网络新手一时难以调好,因为真正的配置要靠telnet到设备上做配置,图形界面下功能有限,或摸不着头脑。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俩还是分开的呀?我以为只需要ap即可

H3C ER3208G3 H3C Mini AX61
买的这两个型号,办公室十几个人,电脑大都无线连接的,手机得有20个左右。
AC肯定是要的,不然这么多设备资源都在AC上,这个一定要买性能好的,普通家用路由器根本扛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家用的华三的,就是安装在墙上的面板太热了,墙都烧黑了

你那个发热确实厉害,是不是年代比较久了,我之前买过一个华硕的路由器,发热也很厉害,卖家还给刷的openwrt,射频功率可以改的,功率越大发热也越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概7000-8000的预算,不知道算不算需要省钱

你这钱多,直接找个高端的硬路由吧。软路由其实也不省心,高恪之类针对国内环境适配的(限流/限速/认证控制等),不支持ipv6;老外的openwrt之类的做个限速比吃翔还费劲;win自带的效率太低,管理能力太弱;海蜘蛛之类的要钱,而且普遍的系统太老。去年折腾俩月测试出来高恪是相对最稳定的免费版本。另外如果企业走家用宽带,还有5k~8k左右连接数限制,超了后面的机子上不了网,需要定时踢掉旧连接。

当然win上面也是有一些做的强大的路由工具,但是仍然存在ipv6的适配、效率不高等问题。我以前折腾过kerio winroute firewall,可以跑各种流控、权限管理等,但是效率太低,上面的g3258如果用win7+kerio+各种filter+流控,1gbps都跑不到,i11都不行,因为它是个单核的软件。。(不知道现在的软件版本支持多线程了没)

网友: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内网一台电脑双网口,通过一个网口访问外网,一个在内网...两个网口不互通.....内网走内网,外网采集数据....这个怎么搞了?
一个口上4G-DTU,一个内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呢?

理论上这种套装就行:https://item.jd.com/100030530526.html

不过没有实际应用过,不敢推荐。

之前一个坛友的方案: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6993-1-1.html

网友:
现在不是流行fttr 吗?反正我目前用着挺好的!无缝漫游,我最多的时候26个设备在线!再多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几十人用家用级设备注定带不动啊,并发量都撑不住。一台机知道的不知道的并发链接也有几十上百个,你开迅雷 ...

后面购置了H3C的硬路由器ER5200G3,外加3台NX15000,BX54的中端无线路由器,暂时解决了员工上网经常卡的问题。
目前未对上网做任何限制,后期出现卡顿后再进行设置。

更新硬件的时候才发现,以前都是些啥路由器啊,普遍是TP-Link最低端的,或者是小米最低端的,或者是水星最低端的。
从光猫进来分4根网线接了4个这种低端的路由器,更扯的是,这4个路由器的物理距离不超过0.5米。
另外有一间仓库,隔了一条马路,不方便拉网线,他们以前想的就是用无线网卡直接连接的上述的4个无线路由器中的一个,
结果就是,看着信号有2格,90%的时间无法用网。
难怪说很多人反应登录远程服务器,要不到一会儿就断了,简直很影响使用。这样的结构能好就有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H3C ER3208G3 H3C Mini AX61
买的这两个型号,办公室十几个人,电脑大都无线连接的,手机得有20个左右。

是的,后面买的H3C的路由器,暂时解决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钱多,直接找个高端的硬路由吧。软路由其实也不省心,高恪之类针对国内环境适配的(限流/限速/认证控 ...

公司用,还是不考虑折腾软路由了,再说也没有这个技术基础,谢谢建议。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公司用,还是不考虑折腾软路由了,再说也没有这个技术基础,谢谢建议。 ...

差不多的规模,你搞定了记得分享一下方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差不多的规模,你搞定了记得分享一下方案哈。

33楼有最终实施方案哈,目前看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购置了H3C的硬路由器ER5200G3,外加3台NX15000,BX54的中端无线路由器,暂时解决了员工上网经常卡的问 ...

恭喜你选择了正确的方案。

网友K:
引用 楼主:
33楼有最终实施方案哈,目前看来问题不大。

这配置下来费用几何?

网友L:
就选企业路由,带机量在100台的就行。无线和有线设备分开。无线用AP。企业级的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配置下来费用几何?

硬路由 2000
无线路由 600+1200+1200
合计5000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选企业路由,带机量在100台的就行。无线和有线设备分开。无线用AP。企业级的也不贵  ...

人都懒,特么办公用的笔记本电脑,让他们用有线连接,结果给我的回复是无线方便,还看着整洁。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选企业路由,带机量在100台的就行。无线和有线设备分开。无线用AP。企业级的也不贵  ...

是的,选择的ER5200,据说带机量在300-400,看起来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