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酬请教PID控温问题

楼主(2023-05-26):
1.我现在用PID输出PWM控制电阻加热到32度,现在常温26度,加热可以到31.9X度,基本在0.1度内波动,有时会超过32度一点。希望31.9X度时PWM是一个恒定的值输出。比如31.92度能一直保持一个恒压的PWM值。
2. 另一个现象PID在常温26度调好后到31.9度,再到16度环境时,升温只能到31.5度就不往上升了。
对PID很有经验的坛友可以留下您们的联系,请教您们一下。

网友A:
1.31.92度输出恒定的pwm,那温度波动怎么调整?
2.pid参数有问题,或者传感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1.92度输出恒定的pwm,那温度波动怎么调整?
2.pid参数有问题,或者传感器坏了 ...

我这个体积非常小,波动非常小。

网友B:
1、积分项目只取过去一段时间t的积分。这样子如果长时间在31.92,pid输出会保持稳定
2、先确定功率够不够,然后功率没问题那调试一下看下此时pid输出是多少呀,功率够的情况下就可能P值不够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积分项目只取过去一段时间t的积分。这样子如果长时间在31.92,pid输出会保持稳定
2、先确定功率够不够, ...

要求最好在0.04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积分项目只取过去一段时间t的积分。这样子如果长时间在31.92,pid输出会保持稳定
2、先确定功率够不够, ...

p值大了,跳动大,我希望精度在0.04内。

网友:
0.04摄氏度么,温度传感器的误差范围是多少,这要求是不是太高了?
我也想请教行家,0.1摄氏度的误差算不算高要求?

网友B:
先解决第二个问题再解决第一个问题
如果摄氏度你这精度要求很高了,你传感器精度能达到多少知道吗?ps:是精度,不是分辨率

网友C:
1、没理解你的意图,宁低勿高?实在怕过冲就把goal设的低一点点,再阶段性逼近。一直保持一个恒压的PWM,面对环境扰动怎么办?
2、把积分限幅开大,提升积分所占比例。

网友D:
这个提问就有问题,自己给自己定一个不可能的也没必要的目标.实际需求一定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没理解你的意图,宁低勿高?实在怕过冲就把goal设的低一点点,再阶段性逼近。一直保持一个恒压的PWM,面 ...

我目标定在32度,超过32度PWM输出为0,现在是温度基本在31.9左右,基本在0.1度的调动。老板意思是比如在31.9度,'PWM就要输出一个固定值,不能忽大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提问就有问题,自己给自己定一个不可能的也没必要的目标.实际需求一定不是的 ...

这个加热的给另一个传感器加热,如果加热这个有0.03波动,都会影响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解决第二个问题再解决第一个问题
如果摄氏度你这精度要求很高了,你传感器精度能达到多少知道吗?ps:是 ...

功率够,开始还过充冲。

楼主:
一开始我以为至少PID控温,精度要求不高,后面调试发现一般PID,搞不定,还要要求6秒内稳定。

网友D:
PID控温首先要尺寸合理,环境合理,传感器位置合理.抛开这些还要固定pwm就像讲笑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p值大了,跳动大,我希望精度在0.04内。

0.04,精度要求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D控温首先要尺寸合理,环境合理,传感器位置合理.抛开这些还要固定pwm就像讲笑话

环境有可能16度,有可能26度。我现在发现如果环温26度PID可以调到31.9度,在16都可能只到31.7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境有可能16度,有可能26度。我现在发现如果环温26度PID可以调到31.9度,在16都可能只到31.7度。 ...

环境温度16度只能加到31.7度,是因为加热功率和散热功率已经相等了,温度就上不去。需要加大功率。
所以说PID控制是由整定的参数根据实际工况去控制负载。如果环境温度在一个范围内能通过整定参数实现,是比较好的情况。对于环境温度范围大的工况,要么加保温材料,要么加大功率,可以加个环境温度传感器,采用不同的PID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境有可能16度,有可能26度。我现在发现如果环温26度PID可以调到31.9度,在16都可能只到31.7度。 ...

是这个样子 理论pid和实际应用还是有差别的 特别是温控这个场合  不同环境温度下控温 甚至是控到不同温度结果都不一样 因为温度越高散热越快除非你的保温做的足够好 否则会导致加热和散热不平衡
我解决办法一般都是判断温度恒定不变情况下 和设定值没在控温精度范围内 就开启一个二次pid 这样会有两个pid曲线叠加 效果会好很多基本到0.1℃内波动没问题  当然简易些可以第一次pid 第二次开关量
坛友有更好的方法也可以推荐一个

网友E: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766845&mobile=2
这个帖子里有实际波形效果图和代码

网友:
先进性容差分析,从硬件上是否可以达到此精读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6845&mobile=2
这个帖子里有实际波形效果图和代 ...

好的,感谢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