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CT6,现在的价格真的降了吗

楼主(2023-05-26):
闲来逛某宝,发现STM32F103VCT6的价格,已降到每片6元。真的恍如隔世,我们又回到STM32的怀抱了吗?还是这种价格是有猫腻?

网友A:
好像是降价了。

问一下  103vct6  能不能跑 freetros

网友:
降了但是没那么夸张,你那种大概率是翻新的  或者 其他国产型号磨片的
咸鱼水很深很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降价了。

freertos,资源足够

网友:
订单都没有了....还要啥芯片了......高价库存能用5年把.....哈哈!

网友:
103VC 最高峰达好似到200,夸张 ,现在应该是恢复正常水平了

网友:
6元是翻新的,或者是国产打磨的。应该在10元+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提醒。

网友B: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新出的ve,功耗小了60%,ADC性能又有所加强,真是太棒了,只不过我只发现了ve有新的版本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14.1.3f4d48f2UIW4Ra

看了一下 103 好便宜。。。。 才 4快 起步。  还是天猫的链接, 大家看下是否是 正常的价格了?

另外求一个 鉴别 st 103  和 别家 兼容款 103 的  程序鉴别教程?

网友:
10+才敢用

网友C:
最近各品牌单片机都是白菜价了,某商城的价格根本没有参考性,用的时候咨询下代理商,会有惊喜。

网友:
ST这波操作,好处属于一大批国产MCU。

网友:
前几天处理仓库库存,翻出来一堆103VC,回收商说可惜啊,去年卖就好了,值几万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新出的ve,功耗小了60%,ADC性能又有所加强,真是太棒了,只不过我只发现了ve有新的版本 ...

看手册STM32F400的功耗也低。
后面G系列的也是新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各品牌单片机都是白菜价了,某商城的价格根本没有参考性,用的时候咨询下代理商,会有惊喜。 ...

商城的还是之前的囤货??
降价肉疼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新出的ve,功耗小了60%,ADC性能又有所加强,真是太棒了,只不过我只发现了ve有新的版本 ...

有没有链接看一下。

如果你这个数值是实测的,不是datasheet的,那很可能你买的是国产白片刻的。
内核是CM4,swd下载速度变快,功耗变低。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1560-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链接看一下。

如果你这个数值是实测的,不是datasheet的,那很可能你买的是国产白片刻的。

晕死,你说的我都虚了,然后去找,那家叫原装芯城连店铺都没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晕死,你说的我都虚了,然后去找,那家叫原装芯城连店铺都没有了

那肯定是国产的了。

你对TIM2和TIM5定时器的编码器计数寄存器测一下( TIM5->CNT ),看看能不能支持32bit的计数,如果能,原片型号可能是AT32F403

CM4内核的103程序兼容升级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肯定是国产的了。

你对TIM2和TIM5定时器的编码器计数寄存器测一下( TIM5->CNT ),看看能不能支持32bi ...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肯定是国产的了。

你对TIM2和TIM5定时器的编码器计数寄存器测一下( TIM5->CNT ),看看能不能支持32bi ...

是32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32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肯定是国产的了。

你对TIM2和TIM5定时器的编码器计数寄存器测一下( TIM5->CNT ),看看能不能支持32bi ...

好奇哦

hex to  hex
一点都不需要改变吗
性能提高
没有bug   价格低
直接购买国产型号的冲动都有了

网友:
STM32F103RBT6   64脚的,价格还是8到10圆, 5 6圆的,都是翻新货散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奇哦

hex to  hex

它是对标STM32F407做的,最大主频240M 比 F407的168M还高,

向下兼容F103,如果直接烧103的HEX,虽然能用,但浪费了它的性能了。主频高了3倍,可以做不少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它是对标STM32F407做的,最大主频240M 比 F407的168M还高,

向下兼容F103,如果直接烧103的HEX,虽然能 ...

今天买的AT32F403到货了,果然状态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今天买的AT32F403到货了,果然状态一样

是 AT32F403与STM32F407是一样的?

AT32F403AVGT7        与STM32F1030VC是一样的。我们直接烧HEX,一样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 AT32F403与STM32F407是一样的?

AT32F403AVGT7        与STM32F1030VC是一样的。我们直接烧HEX,一样用 ...

AT32F403 是CM4的内核,STM32F103的外设。
外设也有一些升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AT32F403 是CM4的内核,STM32F103的外设。
外设也有一些升级。

那代码能兼容吗,一个M3,一个M4 的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 AT32F403与STM32F407是一样的?

AT32F403AVGT7        与STM32F1030VC是一样的。我们直接烧HEX,一样用 ...

我直接烧了103的hex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代码能兼容吗,一个M3,一个M4 的核心

可能M4包含了M3的指令集吧。

直接烧STM32F103的hex,就只使用到了M3的指令集,所以能兼容。

网友:
再次感谢sy8051,我写代码的能力极差,基本代码都是拿别人的改了用,所以单片机基本不关心,不然到今天不会抱着103不放。我在用ads1256的adc,spi开到全速了。以前用103最多只能每秒读出来7500个数据,还来不及各种算,现在有浮点计算的情况下能愉快的满速30k每秒了。现在先用一个15兆的晶体加个管子振出来,再把代码里面的9倍频改成16倍频就工作到240兆了,几块钱的240兆芯片好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