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使用lpspi驱动有些spi驱动正常,有些则最后一位发生错误

楼主(2023-05-26):
请教下,使用 lpspi 驱动,有些 spi 驱动正常,有些则最后一位发生错误 ..?

同样的 spi 底层驱动, 时钟频率 设置的也都一样, 但是读取 mx25 的 flash 则不行, 可读写 at45 的都正常
读取 mx25 的 id 号最后一位出现错误,

正确的 id 是 0xC2201A , 刚好错了一位, 是哪里没有配置好吗 ???
用逻辑分析仪看 结果又是对的,

经过 硬件 spi 处理后数据就不正常了 ? 现在更加的迷糊了哟

网友:
你那个时钟是硬件spi出去的吗?为啥宽窄不一?

网友A:
拿一个真正的示波器来看数据和时钟的位置,尽量放大到能肉眼一眼就看出来边沿关系,你那时钟的两个沿对着数据的位置,看看是不是下降眼位置恰好对着数据上升沿以后了,是的话很可能是你设置成下降眼读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一个真正的示波器来看数据和时钟的位置,尽量放大到能肉眼一眼就看出来边沿关系,你那时钟的两个沿对着数 ...

发出去了,

最新进展,

我吧 spi 的  miso 的io 口上的 上啦电组取消就可以正常读取到 id 了, 但是现在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每次读写数据量不能够超过 8byte ,否则就会出错, 我 使用逻辑分析仪查看,  spi 接口的 flash 芯片输出的数据是正却的, 只是经过了 rt1176 单片机后就不正常了

单片机接收后的数据打印信息:

使用逻辑分析仪接收到的数据

逻辑分析仪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完全正常, 估计应该还是在 rt1176 单片机的 io 配置上造成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