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用吗,想搞个低音炮玩玩

楼主(2023-05-26):
期待玩过低音炮的解释一下电路元件的作用,谢谢!

1,R39是用来调节放倍数的?
2,R37;R41;C46的作用是什么?
3,哪此元件能增强低音效果
4,C44; R32;C50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最高就几mA输出的运放还做低音炮?

网友:
典型的反相加法器+低通滤波器。没有基础可以用仿真软件仿真。偷懒就直接买Audio DSP板用软件任意拉EQ,例如ADI 的sigma DSP:ADAU17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就几mA输出的运放还做低音炮?

这个输出后面还要加功放啊

网友:
直接买一个把....琉璃最新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