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机控制板的刹车制动问题

楼主(2023-05-26):
我看了些资料,提到制动方案可以采用刹车电阻被动地吸收电机的能量,也可以采用算法主动制动。
请教下什么是“算法主动制动”?是指拖动电机减速吗?此时可以省去刹车电阻吗?

网友A:
三相短接靠绕组制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相短接靠绕组制动

这种方法只能用于紧急制动,

非紧急情况下,有最大减速度限制,
超过最大减速度,一样要被升压。

网友:
无刷电机电源倒灌之细节分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319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只能用于紧急制动,

非紧急情况下,有最大减速度限制,

那是不是意味着让电机在高速旋转状态减速也可能烧坏驱动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意味着让电机在高速旋转状态减速也可能烧坏驱动板?

这个是速度模式的曲线,内置加减速,
减速度给值稍微大了一点点,电源电压就能看到明显升高。

电源是220V转33V供电。

网友C:
如果不加能量回收,就必须加很大的刹车电阻。不然能量没地方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速度模式的曲线,内置加减速,
减速度给值稍微大了一点点,电源电压就能看到明显升高。

图中转速单位是RPM?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转速单位是RPM?

不然还能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加能量回收,就必须加很大的刹车电阻。不然能量没地方去啊。

能量回收是指什么?是指可充电电源吗?我看了一些开源电调的板子,只看到ODrive有刹车电阻,VESC没有刹车电阻,大多数小板子都没有刹车电阻。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深圳嘉立创
目标分论坛:电机马达
移动时间:立即移走

网友:
FOC能够控制产生负IQ,可以可程控幅度升压,自然就充到锂电池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