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锂电池如何安全快速放电?

楼主(2023-05-26):
3.7V 2200mah的锂电池充满了电,需要把电放光,接了一个灯板来放电,感觉时间还是好长,求助坛友有没有什么快速的安全的放电方法

网友:
航模充电器,充放自由设置。

网友:
按约5C放电,找根铁丝,取0.4欧长,怼水里,通电。

网友:
电子负载

网友:
电子负载,随你调负载

网友:
电子负载   1C   1个小时  注意不要过放了

网友A:
买大功率可调电阻,不差钱买电子负载

网友:
电子负载(设置截止电压),如果没带保护板慎重用电阻放电,会过放的

网友B:
这才 8Wh,搞个升压板,带个 5V1A 给手机充电刚刚好。以1-2h放完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大功率可调电阻,不差钱买电子负载

我有电热丝,可以绕制一个类似的滑动加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才 8Wh,搞个升压板,带个 5V1A 给手机充电刚刚好。以1-2h放完为宜

4.07WH吧 ,8WH怎么计算的哦

升压用来给手机充电的想法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4.07WH吧 ,8WH怎么计算的哦

升压用来给手机充电的想法不错~

标称电压 * 标称容量

这不常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称电压 * 标称容量

这不常识么

电池上写的是(LWN4.07WH)(3.7V)(1100mAhX2)

应该是两个1100MAH并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上写的是(LWN4.07WH)(3.7V)(1100mAhX2)

应该是两个1100MAH并联

LZ 坐过飞机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坐过飞机没?

没有,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请赐教

楼主:
多谢指点,懂了

网友:
电子负载最安全,带截至电压,电池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