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HDMI分配器和HDMI信号采集卡

楼主(2023-05-26):
我想把电脑输出的HDMI信号一分为二后,一路接到原来的显示器上,另一路经采集卡(USB的也可以)采集到电脑里。

这种设备挺多的,价格也不贵,但是因为需要长期用,我怕买到坑货,时间浪费不起。

站友们有没有用得比较好的,推荐一下?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
这都是很成熟的产品了,淘宝或京东,找销量不错的买就行了,只不是运气太差,一般都不会有质量问题

网友:
绿联的就行,采集卡用USB那种,长期使用稳定可靠。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A:
不用一分二  有些采集卡本身带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一分二  有些采集卡本身带输出

嗯,多亏你及时提醒,我买了带输出的,花了两百五十多块。

网友:
这种主要1080p 60fps,4k不太行吧

网友B:
反正最便宜的是ms2131
USB3.0 1080p60 RAW YUV422 + 4K30 HDMI loopba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最便宜的是ms2131,
USB3.0 1080p60 RAW YUV422 + 4K30 HDMI loopback

Ms2131一搜是有很多。这是芯片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