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磨的stm32,能通过swd接口读取型号不?

楼主(2023-05-26):
如题. 能有什么手段知道芯片型号

网友:
没刻意做保护的都可以,比如stm32cubeprogrammer点connect就直接能看到型号

还不行可以改了BOOT脚启动再试swd连

网友A:
同问去mark的芯片可以根据swd扫描到的串号来识别是什么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问去mark的芯片可以根据swd扫描到的串号来识别是什么芯片吗

我感觉不能,毕竟现在阿猫阿狗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不能,毕竟现在阿猫阿狗太多了

不要向arm备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