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封装的UA741做跟随器,为啥输出不一样?

楼主(2023-05-27):
如题。在下设计一个跟随器电路,用UA741。如图。很普通的跟随电路。电源电压+24V,输入电压+12V,输出本应该在+11V左右。问题来了,UA741如用SOP-8贴片封装时,只能输出6.8V.如换用DIP-8封装的UA741,就能输出+11V..同一个型号,只是封装不同,外部条件都一样,结果却不一样,没想明白。请求坛友给予解惑。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操作错了,图没发再一起。

网友:
加上原理图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0024

不要另外起主题,请在本主题里面加入图片。这个论坛不是你一个人专用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操作错了,图没发再一起。

请将图片更新到本帖。

你这样发帖会被永久封锁ID的。

楼主:
老大,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是没操作对,不会整。

楼主:
加上原理图。

网友A:
【EEVblog #1057 -  µCurrent翻车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966b6767a7eac51449

只能说真实世界里的问题千变万化

楼主:
最疑惑的是,芯片手册上的所有参数是一样的,只是封装不同而已,结果却令人不可思议。不知哪位坛友也遇到过。

网友:
确认都是正品不?

楼主:
确认,买了2-3处,结果都一样。换了DIP-8封装,都正常了。

楼主:
当时为了赶紧出货,就没改板子,将UA741换用贴片8脚的OPA602AU,也正常输出+11V。用了OPA602AU,贵,心疼。

网友:
输入12V,输出为什么正常11V,不是接近电源电压的时候才会低1.x V的吗?

网友:
要用鬼盗鬼的才行?

网友:
是不是国产的

网友:
这个芯片以前用过,要用正负电源供电的,你用11V稳压管做虚地 貌似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认,买了2-3处,结果都一样。换了DIP-8封装,都正常了。

电源线是不是很长,期间还和其他电流稍大的电路共低,然后,运放电源端没有加退耦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EVblog #1057 -  µCurrent翻车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y4y1s7SB/?share_source=copy_ ...

这个其实是作者的问题,不是器件问题

网友:
为啥不用358

网友:
运放输出不能接大电容,看看有没有。out和in-之间要串电阻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指教。现在最大的疑惑是,所有的条件都不变,就是换了封装,结果大不一样。芯片品牌买的是ST和TI的。在某商城号称是绝对没假货处购入。不怀疑芯片的问题,肯定是我的问题,就是整不明白,错哪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指教。现在最大的疑惑是,所有的条件都不变,就是换了封装,结果大不一样。芯片品牌买的是ST ...

这么诡异的错误,盲猜虚焊/短路/焊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是作者的问题,不是器件问题

是吗? 不是说只有一个厂家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