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时刻:2023第一季度,特斯拉Model Y成全球销冠!不分车型,不分价位

楼主(2023-05-28):
在去年,也即2022年,JATO数据统计,Model Y销量超74.7万辆,是全球畅销车的第三名,当时,前两名依旧被丰田旗下车型占据。但值得注意的是,畅销榜前五名中,只有Model Y销量有所增长,并且实现翻倍。与此同时,Model 3以超48.2万辆的销量排名第十。

楼主:
丰田厉害,囊括了第2到第5名。

网友A:
原来国人认为已经要挂了的丰田,这么厉害。

网友B:
亮点是丰田,我以为丰田快不行了,居然还这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点是丰田,我以为丰田快不行了,居然还这么牛

这几年,丰田年出厂车都超过千万辆。
有几个厂家的电子产品能做到年销量千万的。

网友C:
丰田千年不变还是那几款车。。

昨天,开TESLA标Y,35度高温,去海陵岛转了圈,五个人,来回270KM, 回来还余100KM,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丰田千年不变还是那几款车。。

昨天,开TESLA标Y,35度高温,去海陵岛转了圈,五个人,来回270KM, 回来还 ...

五个人加空调 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丰田千年不变还是那几款车。。

昨天,开TESLA标Y,35度高温,去海陵岛转了圈,五个人,来回270KM, 回来还 ...

也就是持续只能开300KM左右,到几十公里的续航就已经慌了,要找充电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持续只能开300KM左右,到几十公里的续航就已经慌了,要找充电的了。 ...

高速上就差多不水平,我的只是60度电池的标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持续只能开300KM左右,到几十公里的续航就已经慌了,要找充电的了。 ...

还有7,80公里如果不是太偏的城市完全不用担心没地方充电,另外如果不想操心这些可以直接用车机导航,会根据当前电量,自动规划到目的地的路线,中间自动规划充电桩。

从老家600多公里直接导航到深圳,不心操心中间到哪充电,已经规划好了,按导航走就行,快到充电站时还能提前准备(比如预热电池等),用于到达后马上可以最大功率开始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有7,80公里如果不是太偏的城市完全不用担心没地方充电,另外如果不想操心这些可以直接用车机导航,会 ...

平时肯定没问题,但是像我们上班族,平时只能节假日回家,充电就慌,我们村有个人假日回家,晚上都排队4个小时,一想起这个就放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平时肯定没问题,但是像我们上班族,平时只能节假日回家,充电就慌,我们村有个人假日回家,晚上都排队4 ...

在特斯拉超充排队4小时,不可能吧。

像我上面就是春节从老家回深圳的,中途在潮州充一次电,整个超充站大概16-20个充电桩,就我一辆车在充电 ,不过我一般春节提前两三天回家,出来也是晚两三天(初十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特斯拉超充排队4小时,不可能吧。

像我上面就是春节从老家回深圳的,中途在潮州充一次电,整个 ...

粤西地区超充电桩很少,以前好像只有阳江那个什么酒店有一个,现在可能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原来国人认为已经要挂了的丰田,这么厉害。

国人以为已经倒闭的三星也很厉害

楼主:
整天吹牛天下无敌的国产手机,销量竟然挤不进前十二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0107

网友:
文中说的是第三,不是第一吗?

网友:
国内泰迪太多了,什么价位的车都去碰瓷评论。最近新雅阁出来了,有PHEV,还有很多人拿汉来比对,反正我是看都不会看一眼,直接无脑本田,丰田外观上差点,所以就不看了,因为我的沪牌没满一年,要到九月份换车才能保留原车牌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还有7,80公里如果不是太偏的城市完全不用担心没地方充电,另外如果不想操心这些可以直接用车机导航,会 ...

是的,特斯拉挺省心+智能的

而且,在德国还体验了250kw超级快充。

不知道现在国内250kw普及的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人以为已经倒闭的三星也很厉害

还有起亚,全球销量很可观的,国内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持续只能开300KM左右,到几十公里的续航就已经慌了,要找充电的了。 ...

特斯拉是充电桩布局最完善的,出了山海关或者要走318,特斯拉是电车里比较靠得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特斯拉挺省心+智能的

而且,在德国还体验了250kw超级快充。

没太注意这些,刚看了一下,10公里范围内,有5家,20公里范围内,有7,8座吧,不过实际充下来,总时间差不多的。

网友:
昨天听同事说,现在比亚迪一个月销量都20多万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