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迪唐DMp旗舰品控糟糕,围观仪表盘的按键

楼主(2023-05-28):
【比亚迪唐DMp旗舰品控糟糕-哔哩哔哩】 https://b23.tv/0YwJewR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8P6qvI_p14xNksTO28vgw
提取码:p7ed
(13mb)

楼主:
汽车按键应该是高度可靠的。比亚迪的质量真的令人无语。

网友:
也不敢吓喷,感觉右边是辅助键,能乱按。左边跟行驶或当前状态有关,不是立马能切换的。

网友A:
这种很可能是设计问题,,其实对于汽车厂家 很快就知道有那些设计缺陷。但是你不去找他们,他们是绝对不会主动找你的。

就好像 探险者的中控储物盖板,用一段时间后,基本都坏的。

宝马的塑料老化,3年后,基本全车更换一遍。

网友:
更有意思的是,你去4S店找他们,他们还说,我们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是第一个。

这么有意思的事情同样出现在国产某MCU上。反馈他们IC 有设计BUG,非常决绝的回复,我们销售了上亿颗,重来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打脸的是几天后他的领导过来:我们曾经还遇到过几次这样的事情,都被我们克服了。。

网友B:
大众的空调旋钮用的是旋转编码器也是个垃圾,十次有八次能识别错旋转方向

网友C:
NND,居然连电容触控按键都不舍得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很可能是设计问题,,其实对于汽车厂家 很快就知道有那些设计缺陷。但是你不去找他们,他们是绝对不会 ...

新款宝马发动机机油温度由110℃左右降低为90几度了(为了减缓机油消耗多的问题),发动机舱塑料件老化问题应该能大大缓解。
不过拉手上的软胶容易老化问题一直没去解决,某宝买个拉手保护套就行,装上也看不出来,不接触手汗,就不容易变成橡皮泥那样。

网友:
没人敢喷......这才是恐怖的地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NND,居然连电容触控按键都不舍得用。

可能是为了手感吧,物理按键只需要看一下按哪个键,不需要看结果,熟悉的甚至连按哪个都不用看;电容触摸按键需要看哪个键和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为了手感吧,物理按键只需要看一下按哪个键,不需要看结果,熟悉的甚至连按哪个都不用看;电容触摸 ...

有什么关系,他现在就有配合按键音和语音提示响应的。

网友F:
同事,新买的 比亚迪 驱逐舰05 (好像是秦的小改款?)

牌都还没上,经常上电后导航大屏黑屏。

然后关了重启才可能OK。

凑合在开,说啥时候去4S整一次。

要是我是没法忍受的。

网友:
那个自动停车(A外面一个圈圈那个,自动驻车,就是刹车停车后自动拉起手刹)功能,一定要安全带扣上才能启动。别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款宝马发动机机油温度由110℃左右降低为90几度了(为了减缓机油消耗多的问题),发动机舱塑料件老化问 ...

那就不买新宝马好了。可以买奔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事,新买的 比亚迪 驱逐舰05 (好像是秦的小改款?)

牌都还没上,经常上电后导航大屏黑屏。

哈哈,这种故障都能忍受的车主,难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NND,居然连电容触控按键都不舍得用。

电容按键肯定没有机械好,尤其汽车上。

我是接受不了使用电容按键的汽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种故障都能忍受的车主,难得啊。

我也是说啊。

我是没法忍受车三天两头坏的。

想下,上车打火准备开走,每次还要祈祷中控不要黑屏。

黑屏的话,还要再关一下再开一下,那怎么受得了。车是用来带来便利的,不是买的个爹。

网友:
我的破车,3年半,好像出过一次黑屏,反正靠空调有旋钮,就没管,后来就好了,再也没有发生过,就没有管了;转向灯蜂鸣器不响,遇到过3次吧,觉得很难受,等红绿灯重新熄火了一次,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众的空调旋钮用的是旋转编码器也是个垃圾,十次有八次能识别错旋转方向 ...

这是不是某源示波器的工程师跳槽大众的结果

网友:
这品控也卖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