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尝使用STM32CUBMX生成LWIP代码但联接时提示错-13的问题

楼主(2023-05-28):
//      freertos+lwip     在主线程中建立如下的线程   本机地址 192。168。1。10
void  UserTCP_Task(void)
{

  struct netconn *conn;
  ip4_addr_t ipaddr;
        err_t err;
  uint8_t send_buf[]= "This is a TCP Client test...\n";
        while(1)
  {
          conn = netconn_new(NETCONN_TCP);  //--------------------------------------------新建一个TCP联接
    if(conn==NULL) {osDelay(100);continue;}
    IP4_ADDR(&ipaddr,DEST_IP_ADDR0,DEST_IP_ADDR1,DEST_IP_ADDR2,DEST_IP_ADDR3);//----4个8BIT对合成32BIT的IP   192.168.1.181  DEST_POR =5001
          err =  netconn_connect(conn,&ipaddr,DEST_PORT);//-------------------------------与服务器联接
    for(;err==ERR_OK;)
    {
      err= netconn_write(conn,send_buf,sizeof(send_buf),0);//------------------------向服务器发送数据包
      osDelay(500);
    }
       netconn_close(conn);//----------------------------------------------------------失败时重新建立联接
      osDelay(100);
   }
}
可以在电脑端PING 通
在野火的网络助手 设置为服务器  监听  192.168.1.181  端口 5001

程序运行在err =  netconn_connect(conn,&ipaddr,DEST_PORT)  这里 时err  值 为-13  查了一下说明是 联接终止错误,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防火墙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火墙关了吗

感谢,关闭了Win10的防火墙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