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8了, 想买个热成像, 海康K20 咸鱼或者PDD靠谱吗?

楼主(2023-05-28):
对这个东西不是很了解, 之前看过H21PRO, 后来又发现了K20, 感觉这个录像的功能挺实用, 只有K20支持,而且体积还小巧些. 其他的参数感觉和H21PRO差不多.
K20这个型号, 带上微距和支架, tb上基本上要3000出头的样子, 咸鱼最便宜, 基本上两千出头, PDD还要贵几百块的样子. 个平台都自称是全新的
感觉有点离谱, 咸鱼和tb差了一千块了. 很是心动. 这个是否存在同一个型号, 硬件不同的情况?
有人用过K20这个型号吗, 硬件和配套的软件效果如何. 平时也就是看看电路板和整台设备的发热.

网友:
目前在用H10,感觉分辨率低了点。

网友A:
卖了H10,买了H21PRO, 首先双光没用,其次分辨率也没高多少,建议H10加5倍微距镜

网友B:
欢迎入坑,以后的路还很长,建议跨过入门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卖了H10,买了H21PRO, 首先双光没用,其次分辨率也没高多少,建议H10加5倍微距镜 ...

有推荐的吗?微距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了H10,买了H21PRO, 首先双光没用,其次分辨率也没高多少,建议H10加5倍微距镜 ...

之前看过一个视频, 双光的问题是两个图像不重合, 估计低端的产品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不知道商家配的微距到底是多少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入坑,以后的路还很长,建议跨过入门机

就是看个大概, 不要什么精度, 能认出隐蔽的发热点就行了. 太低端的不甘心, 高端的买不起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看过一个视频, 双光的问题是两个图像不重合, 估计低端的产品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不知道商家配的微距到 ...

我买了个原厂H21的,10-12倍吧,看手机主板很清楚,看普通电路板视野有点小,后来咸鱼买了个5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推荐的吗?微距镜

咸鱼随便找到5倍,能用,看上去有点丑

网友D:
推荐h11比h10多一个typec功能支持电脑录制,内置4g emmc
目前自己在用很好用,能探测比较微弱的温度差别,机器有自动校准温度功能,测量温度数据比较可信。机器稳定可靠,除了分辨率低点没有变焦挑不出毛病,这个价格貌似这两个也不是啥缺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h11比h10多一个typec功能支持电脑录制,内置4g emmc
目前自己在用很好用,能探测比较微弱的温度差别, ...

之前听说海康的电脑端软件有些功能是额外收费的, 这个热成像的电脑软件也这样嘛?

网友E:
我买了个H21pro 1999你们可以参考这个价。对家里的燃气灶火照了照直接死机了对方说火的温度超过了没备极限值,重启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个H21pro 1999你们可以参考这个价。对家里的燃气灶火照了照直接死机了对方说火的温度超过了没备极限 ...

K20比H21PRO多了视频录制的功能. 体积小一些. 价格贵一些. 我觉得视频录制还是挺实用的.
据说这个固件后来是有更新的, 你更新过没. 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这么离谱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K20比H21PRO多了视频录制的功能. 体积小一些. 价格贵一些. 我觉得视频录制还是挺实用的.
据说这个固件后 ...

有一年没更新了,今天回去更新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年没更新了,今天回去更新固件试试。

你之前更新过吗, 在哪里找的固件.
我联系了海康微影的官网和tb旗舰店, 买个东西跟做贼似的. 官网什么资料也没有, 甚至都没有这个型号.
tb也遮遮掩掩, 相关的东西买了才能给. 官网电话联系也是如此.
这特么还是世界级的公司, 一个通用消费品,又不是定制的型号. 这么能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听说海康的电脑端软件有些功能是额外收费的, 这个热成像的电脑软件也这样嘛? ...

识别为uvc通用设备,用potplay播放器就可以预览uvc设备,你说的软件收费那就不清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个H21pro 1999你们可以参考这个价。对家里的燃气灶火照了照直接死机了对方说火的温度超过了没备极限 ...

超过探测极限温度会损伤传感器,更可能是设备保护锁定了不是死机了

网友F:
没有打算买配合手机使用的那些热成像吗?我一直想买这样的。。。只是配苹果手机接口的不多,大多是USB type C 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打算买配合手机使用的那些热成像吗?我一直想买这样的。。。只是配苹果手机接口的不多,大多是USB type ...

咸鱼下单了一个, 买回来试试水. 没考虑过插手机的, 那个挑手机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识别为uvc通用设备,用potplay播放器就可以预览uvc设备,你说的软件收费那就不清除了 ...

记得之前是谁说的, 海康的监控软件, 回放还是缩放来着, 忘了是那个功能, 是额外收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之前更新过吗, 在哪里找的固件.
我联系了海康微影的官网和tb旗舰店, 买个东西跟做贼似的. 官网什么资 ...

我也是准备网上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看个大概, 不要什么精度, 能认出隐蔽的发热点就行了. 太低端的不甘心, 高端的买不起呀  ...

那请参考我在论坛改镜头的海康21Pro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没有打算买配合手机使用的那些热成像吗?我一直想买这样的。。。只是配苹果手机接口的不多,大多是USB type ...

这种购买价格也不会便宜,容易丢失需要时候找不到,容易跌落,还要一个手机组合才能用,要是c口接触不良还容易设备掉线,还不能一直连续使用,除了个头小没有任何优点。

买传统款式的,耐摔防水,不容易找不到,可以直接只用只要有电就可以一直使用,外界电源可以永远连续工作,还有专用支架接口可以参与实际工作比如发烧测温安检,设备高温报警,真的不明白买个摄像头那样的有啥用,可以考虑接在车头作为夜晚行车使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打算买配合手机使用的那些热成像吗?我一直想买这样的。。。只是配苹果手机接口的不多,大多是USB type ...

买一个这个摄像头款式的热成像装车头,然后车机做为显示器夜晚行车可以辅助探测行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购买价格也不会便宜,容易丢失需要时候找不到,容易跌落,还要一个手机组合才能用,要是c口接触不良 ...

我不是专业用途,只是为了方便,外出的时候不需要别外带一个大东西。。比如晚上去爬山,带个手机和小小的热成像头就可以了,总不能带了手机又拿个仪器吧

网友G:
给娃测体温可以不,防止晚上睡着了持续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娃测体温可以不,防止晚上睡着了持续高温

不行, 这种测试的精度没什么保证, 差几度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只是定性的反应出被测物体的温度变化趋势.
测量精度高的热成像, 价格就上天了, 疫情期间侧体温的, 也只是保证很窄的一个区间是准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给娃测体温可以不,防止晚上睡着了持续高温

我的海康h11可以,买个相机支架开启h11多点测温预警报警功能,插上typec充电器,然后就可以了。预警温度显示红字温度值,达到报警温度蜂鸣器会响,声音比较响亮的可以听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