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mos 支持双向电流吗? 有电流超过10a的型号

楼主(2023-05-29):
这个是KAQY214STLD 手册截图

网友:
双向是支持的。但是大电流的很少。

网友A:
用固态继电器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固态继电器呀

固态继电器,好像有关不断的问题~~总有点漏电流出来,足矣让LED点亮那种,AC220V

网友:
可以用一颗PVI1050(或者TLP190)这种光电管驱动大电流的NMOS,之前的设计用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好像有关不断的问题~~总有点漏电流出来,足矣让LED点亮那种,AC220V ...

交流的没接过这么小的负载。不太清楚漏电的问题。

直流的我刚试了,没有漏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