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N服务器,有的电脑只能IP访问,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5-29):
局域网上搭建SVN服务器,大部分电脑都能通过域名正常访问,但个别电脑只能用IP访问,域名访问不了
会是什么原因呢,请有经验的坛友分享一下经验吧,感谢!

网友:
本地PING一下域名看看解析成什么IP 。 flushdns   /  换个DNS服务器试试

网友:
不能访问的电脑有没有开VPN之类的?还有奇奇怪怪的国产防火墙、管家。

网友A:
host配置不对吧,局域网咋配的域名呀,或者你局域网内专门得D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st配置不对吧,局域网咋配的域名呀,或者你局域网内专门得DNS?

啥也没配置呀,装完SVN服务端程序,局域网内的电脑直接就能用域名访问了
但就是个别电脑用域名访问不了,只能用IP,试了各种办法也没搞好。网线都交叉验证了,就是电脑系统配置问题,但没找到解决方案

网友B:
域名跟计算机名你搞混了?两个东西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啥也没配置呀,装完SVN服务端程序,局域网内的电脑直接就能用域名访问了
但就是个别电脑用域名访问不了, ...

域名要有DNS服务器,mDNS需要系统支持,Win系统的主机名需要打开netBIOS且设置为同一工作组,先弄清楚是域名还是主机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域名要有DNS服务器,mDNS需要系统支持,Win系统的主机名需要打开netBIOS且设置为同一工作组,先弄清楚是 ...

是通过主机名访问。
我检查了不能通过主机名访问SVN服务器的电脑的netBIOS,工作组的设置,跟其他能访问的电脑也都是一样的默认,但就是访问不了
还会有什么其他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域名跟计算机名你搞混了?两个东西来的

是通过主机名访问。
我检查了不能通过主机名访问SVN服务器的电脑的netBIOS,工作组的设置,跟其他能访问的电脑也都是一样的默认,但就是访问不了
还会有什么其他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通过主机名访问。
我检查了不能通过主机名访问SVN服务器的电脑的netBIOS,工作组的设置,跟其他能访问 ...

看和netbios相关的服务有没有启动,文件共享设置里有没有启用网络发现,是不是官方系统,精简的系统有可能缺少相关组件,用nbtstat -n命令看一下主机名列表里有没有服务器的主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