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多速交流电机如何反转?

楼主(2023-05-29):
原理图已上传,把这个接线视为正转,请教各位坛友,这个风扇上的电机可以反转吗?怎么改线路

网友:
一般来说不能, 有一种反转是把副绕组(电容那个)和主绕组交换使用, 那调速估计有问题. 而且使用起来也很悬, 毕竟两个绕组参数不一样.

自己搞可以拆了找左上角那根线, 把副绕组交换下

楼主:
风扇不转,用手转扇叶,很紧,全部拆下来,修拆装的时候把绕铜线的定子装反了,现在风扇能转,是背后出风

看来还得再拆一遍

网友:
可以,我的机器上就用的这种单相交流异步电机,切换电容的引脚即可换相,继电器换相。

网友:
最重要分清楚(主绕组,分绕组)就可以连接到正反转啦!

???

网友:
把启动绕组的,2个接头调换一下就可以了,
但您这个图,如果启动绕组与工作绕组的公共端在一起,没法分开就没办法了,

网友:
电机内部有一个主副绕组连接点,把副绕组外面的与里面的对调头尾就可以了,显然大部分电机做不到。可以把定时器那个线剪断接电容器另一边就反转了,但是这个时候主副线圈对调了,电机副线圈设计余量不够可能烧毁功率也下降,哪些能正反转动的单相电机是主副绕组不分的才可以

网友:
曾经买过一个装修用的小吊机, 就是5楼的方法改变正反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