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7.0.5 发布

楼主(2023-05-29):
由于隐藏的 bug 问题,KiCad 连续跳过两个小版本,从 7.0.2 直接进入了 7.0.5。

下载链接

同样的,请选择国内的下载源,应该是飞速。

PS: 添加镜像的直接链接:

阿里云

重庆

清华

官宣的机翻
===========

KiCad 7.0.5 发布,由 KiCad 开发团队撰写

刊出日期 2023-05-28

KiCad 项目自豪地宣布第三个系列 7 错误修复版本。 7.0.5 稳定版本包含关键错误修复和其他小改进 自上一个版本以来。由于最后一刻的严重错误影响了 7.0.3 和 7.0.4 软件包,没有正式的 7.0.3 或 7.0.4 版本。

可以找到自 7.0.2 版本以来所有已修复问题的列表 在 KiCad 7.0.3 上 里程碑和 KiCad 7.0.4 里程碑和 KiCad 7.0.5 里程碑页面。此版本包含几个关键错误修复,因此请 请考虑尽快升级。

版本 7.0.5 由 7.0 分支制成,具有 一些小特性从开发选项中挑选了变化。

适用于 Windows、macOS 和 Linux 的软件包已经或即将推出 在不久的将来。有关指导,请参阅 KiCad 下载页面。

感谢所有开发人员、打包人员、图书馆员、文档编写者, 翻译人员,以及帮助使此版本成为可能的其他人。

更新日志

常规

初始化 CURL 库以确保线程安全。

修复位图旋转和镜像问题。

在文本控件中键入时,不要关闭转义键上的对话框。#14514

不要在文本框中的下标/上标文本之前显示额外的空格。#14683

使控件退格符清晰,直到文本编辑控件中的最后一个空格。#13910

在启动时捕获未经处理的异常。#14703

打印为 PDF 时使用正确的 Alpha 混合。#14238

修复损坏的错误报告网址。#14759

原理图编辑器

过滤符号选择器对话框搜索结果时,不要折叠树。#13905

不要忽略派生符号的“从 BOM 中排除”和“从电路板中排除”属性。#13740

正确处理名称中带有“/”字符的符号。#14057

修复粘贴然后按转义时崩溃的问题。#14315

忽略空字段名称模板。#14552

如果单击之间没有动作,请确保项目位于网格上。

修复ERC对话框中的剪裁文本。#14569

将工作表文件名保存在项目文件中。#14219

允许在颜色选取器中输入 0 透明度的十六进制。#14646

修复路径包含双斜杠时的数据表路径解析。#14564

编辑文本框属性时,将焦点设置为文本控件。#14685

修复了鼠标卡在画布中的问题。#12653

在导入 Eagle 原理图时处理用户定义的属性。#13798

使用分层标签修复损坏的网络。#14657

使用 ERC 标记保存时,删除原理图中多余的空行。#11405

修复了输入具有已解析变量的子表时崩溃的问题。#14720

正确镜像网络类标签。#14758

Spice 模拟器

不要为具有替代主体样式 (DeMorgan) 的符号显示两组图钉。#14230

不要创建网络名称中包含空格的 SPICE 网表。#14724

符号编辑器

在库树面板中选择库时保存库。#14220

Cmd+A(全选)选择所有符号编辑器组件,而不是活动文本输入框中的文本。#14237

修复了信息栏超过当前符号寿命时崩溃的问题。#14680

看板编辑器

突出显示路由器中相同网络的钻孔间隙。#12781

修复 DRC 和后续撤消操作后的图形故障。 #13446

删除足迹或使用新足迹更新时,请勿检测 DRC 错误。#14351

允许将电路板最小宽度设置为零。#13822

修复差分对路由时崩溃的问题。#14537

修复转义字符的无效过栏文本。#14553

修复使用下标字符时的超标。#13449

将 VRML 导出图层裁切为电路板轮廓。#14557

处理足迹中的多个孔。#14468

路由时,请勿将过孔放置视为 DRC 违规。#14603

记录 DRC 断言的父规则。查看论坛讨论

修复DSN导出时不正确的安装孔大小。#14656

允许双击项目以在搜索窗格中打开属性对话框。#12475

修复了仅在连接的图层上加载具有过孔的文件时崩溃的问题。#14668

将缺失属性添加到封装文本表。#14357

修复铜条问题。#14549

修复了将差分对路由到封装焊盘的问题。#14324

扩展NPTH焊盘的阻焊层。#14693

修复字段自动放置问题。#14127

在 STEP 导出中不允许厚度为 0,以防堆叠为空。#10790

使封装拖动包括连接的迹线。#14515

将缺失属性添加到封装文本表。#14357

使用约束来确定网络类宽度。#14190

修复旋转位图。#14197

修复推路由器间隙 DRC 违规问题。#14707

不要在间隙错误的情况下路由传输。#14659

导入 SVG 时用开放路径填充形状。#14518

确保在首次尝试时切换轨道姿势。#12369

防止不需要的减号登录属性面板。#14168

调整笔触字体输出以匹配版本 6 输出。$14609

修复路由开始时崩溃的问题。#14733

修复推入或跟踪时崩溃的问题。#14741

修复路由器与自身行为的损坏冲突。#14795

封装编辑器

导入版本 5.1 设置时崩溃。#14691

Gerber 查看器

修复导出到 KiCad 板文件时的圆角。#14136

3D 查看器

使用正确的电路板堆叠层颜色设置。#14616

显示封装板,而不考虑项目。$14246

PCB 计算器

保存调节器计算器设置。

工程图纸编辑器

添加缺少的网格属性对话框。#14612

命令行界面

加载电路板的自定义图纸。#14171

如果输出目录不存在,则不要静默失败。#14437

Windows

修复某些 UI 元素的文本选择损坏的问题。#14692

网友:
下来试试,正在运用中但不熟练。

网友A:
刚装了7.0.4
可以下载完直接覆盖安装升级吗

网友B:
不fan还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装了7.0.4
可以下载完直接覆盖安装升级吗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fan还打不开。

除了一声 “操”,不知道说啥好!

LZ 位补充了直接的下载链接。

网友:
赶紧下载回来试试,希望越做越好。

网友:
跟着升级,7.02才用了2个月,7比6有进步,差分布线更容易捕捉到起始点了

网友C:
这个软件升级 是覆盖安装好 还是 卸载以前的 重新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升级 是覆盖安装好 还是 卸载以前的 重新安装好?

同样的大版本直接覆盖就行了,它也是直接用覆盖操作替换原先的安装文件。除非使用中出了莫名的故障。

最常见的是安装了 “夜间” 编译版,有些 debug 的配置信息可能会干扰到正式版的运作,

此时最好是在卸载测试版后再安装正式版。

网友D:
悲催了,新机刚装上,差分布线就崩。系统 win11 ,amd R7 集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悲催了,新机刚装上,差分布线就崩。系统 win11 ,amd R7 集显。

可以将硬件加速改成“备用图形”试试,通常这种问题与显卡驱动的关系比较大。

它的 “备用图形” 一般使用 CPU 软件渲染来代替显卡硬件渲染,

可在驱动程序出问题的情况下保证 APP 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将硬件加速改成“备用图形”试试,通常这种问题与显卡驱动的关系比较大。

它的 “备用图形” 一般使 ...

试了下,没崩溃了,感谢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将硬件加速改成“备用图形”试试,通常这种问题与显卡驱动的关系比较大。

它的 “备用图形” 一般使 ...

哎!仍然几率性会崩,多试几次就崩了。发现在某一个位置线头上开始拉线次次崩,删掉从新拉线又能过。系统日志报:

错误应用程序名称: kicad.exe,版本: 7.0.5.32407,时间戳: 0x6471589d
错误模块名称: ntdll.dll,版本: 10.0.22621.1778,时间戳: 0x48d14984
异常代码: 0xc0000374
错误偏移量: 0x000000000010be19
错误进程 ID: 0x0x3C4C
错误应用程序启动时间: 0x0x1D9944ACB1AD1C0
错误应用程序路径: D:\Program Files\KiCad\7.0\bin\kicad.exe
错误模块路径: C:\Windows\SYSTEM32\ntdll.dll
报告 ID: 017f56db-6bd6-4e02-8e04-18f00bcab976
错误程序包全名:
错误程序包相对应用程序 ID:

装回7.0.2了,试了一会不在崩溃了,开了硬件加速图形。感觉应该是程序版本的bug,和驱动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仍然几率性会崩,多试几次就崩了。发现在某一个位置线头上开始拉线次次崩,删掉从新拉线又能过。系统 ...

感谢兄弟的报告,我将报告的内容转到 KiCad 论坛去。

PS:

请将操作系统的信息一起报告一下。

即 ~ 在 KiCAD 的 帮助 -> 关于 中复制一下操作系统信息。

PS2:

如果已经删除 7.0.5 就不用再次尝试了,

我简单汇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的报告,我将报告的内容转到 KiCad 论坛去。

PS:

没事,我又装回7.0.5,并且在拉第一把就崩溃了。版本:
Application: KiCad x64 on x64
Version: 7.0.5, release build
Libraries:
    wxWidgets 3.2.2
    FreeType 2.12.1
    HarfBuzz 6.0.0
    FontConfig 2.14.1
    libcurl/7.88.1-DEV Schannel zlib/1.2.13
Platform: Windows 11 (build 22621), 64-bit edition, 64 bit, Little endian, wxMSW
Build Info:
    Date: May 27 2023 02:48:13
    wxWidgets: 3.2.2 (wchar_t,wx containers)
    Boost: 1.81.0
    OCC: 7.6.3
    Curl: 7.88.1-DEV
    ngspice: 40
    Compiler: Visual C++ 1936 without C++ ABI
Build settings:
    KICAD_SPICE=ON

补充一下机器系统信息:

设备名称        XXXX
处理器        AMD Ryzen 7 7735H with Radeon Graphics            3.20 GHz
机带 RAM        32.0 GB (27.7 GB 可用)
设备 ID
产品 ID
系统类型        64 位操作系统, 基于 x64 的处理器
笔和触控        没有可用于此显示器的笔或触控输入

版本        Windows 11 家庭中文版
版本        22H2
安装日期        ‎2023/‎5/‎27
操作系统版本        22621.1778
序列号
体验        Windows Feature Experience Pack 1000.22642.1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事,我又装回7.0.5,并且在拉第一把就崩溃了。版本:
Application: KiCad x64 on x64
Version: 7.0.5,  ...

非常感谢

网友:
装7.0.5后每次电脑开机时会自动打开kicad,以前的版本没有这情况,也没有找到关闭开机自启动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