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调制热不稳定,大家帮我判断一下是不是4通阀坏了

楼主(2023-05-30):
家在南半球,现在是冬天。家里一台分体空调,故障现象是:制热时,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开机,设定制热30度,室内机无风,散热器开始变热,然后出小风量,等一会儿,散热器更热了,就开始出大风量。这是制热的标准程序,一切正常,这时4通阀是通电状态。大约2分钟,就能听到管道里面有声音,散热器迅速降温,直至结霜,这时4通阀仍然是通电状态,室内风机停转。等大约5分钟,又开始制热,然后过yihver又制冷,如此反复。

从现象看,压缩机是正常工作的,标称电流11A,实测9A。问题是4通阀一直是通电状态,但是实际上确实在冷热之间来回转换。测了管温和室温传感器,正常。4通阀线圈电阻1.3K。因为大部分组件都是好的,不想制造垃圾,想着看能不能修。如果只是线圈坏了,就从国内淘一个,那个4通阀是国内三花牌的。如果是阀体坏了,就只能当垃圾了,不值得修了。

网友:
有没有显示什么故障码吗?看这个现象有点像室外机花霜,排除一下室外机的温度探头。

网友:
你家在阿根廷?

网友:
这是外机化霜功能,观察一下外机是否结霜严重,如果外机翅片没结霜,检查一下外机温度探头。

网友A:
如果是外机结霜严重,并且已经有大量的冰陀化不掉,可以先开制冷让外机冰陀完全融化再正常制热使用

网友:
之前在北方沿海,公司的三相电的大功率空调就这样,制热不一会就会化霜。

检查发现外机的冰严重的时候都把风机拌住了。制冷了半个多小时冰完全融化了就正常了。

楼主:
不是化霜。如果是化霜,控制板应该控制转为制冷状态,那么四通阀的线圈是没电的。现在的情况是四通阀一直在通电状态。

网友:
四通阀不变换,是听不到液管的液流声的

温度传感器坏的几率大,买一套换试试,淘宝几块钱包邮

还不行,就换电路板,淘宝也有良品拆机件,基本是50包邮。

楼主:
温度传感器是好的,我还找了ntc的温度阻值表,能对上。
室内控制板通往室外机,就5根线:零线,地线,压缩机,四通阀,风扇。制热模式下,压缩机,四通阀,风扇这3条线上全是240v,没有任何状态切换,但是,散热器上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室外机也看了一下,没有温度传感器,估计是室内机的主控板定时化霜的。不过我这里冬天也不是很冷,从来没发生过外机结冰的现象。

网友:
把NTC泡热水里,开制冷,看四通阀还有电吗?如果还有电就是内机控制板四通阀的继电器粘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传感器是好的,我还找了ntc的温度阻值表,能对上。
室内控制板通往室外机,就5根线:零线,地线,压缩 ...

把四通阀的线拆了,再把外机接线端子上压缩机和四通阀的端子并起来,如果还是忽冷忽热,那么就是四通阀串气了,更换四通阀比较麻烦,放弃维修吧。

网友:
检查一下室外风机正不正常,室外机传感器正不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毛细管冰堵了,制冷剂里有水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外机结霜严重,并且已经有大量的冰陀化不掉,可以先开制冷让外机冰陀完全融化再正常制热使用 ...

这个正确,就是标准的化霜流程.
如果室外湿度比较大,这个无解,室外蒸发器的温度会低于零下10度左右,大概十分钟左右就会结冰.之后就会开始化霜流程.

冬天开制冷,压缩机是不会启动的,有些空调,有强制启动功能,就是打开室内机的盖子,有一个隐藏的按钮.长按,会听到开机省,这个时候就会是强制制冷模式,也称为强制化霜模式.当室外机上所有的结冰都化掉了,且散热翅上没有积水了,就可以关闭空调.

间隔2分钟以上,注意要间隔2分钟以上,间隔2分钟以上,在开机做正常的制热操作.

楼主:
初步定位在四通阀线圈。
把线圈直接接压缩机电源上,保持通电状态。本来量电阻,是1.3k,正常,工作几分钟以后,就听到扑哧一声,转制冷状态了。这时量电阻居然变开路了。推测里面触电或焊点在工作几分钟后因为线圈发热接触不良。线圈拆下来放了半小时,再量电阻,又回到1.3k了。
这边找不到同型号,从国内买了两个通用的,寄过来 ,等收到后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从国内随便买了两个线圈,没有什么参数可对照,只有一个内径,是一样的就行。怕不能用,所以找了两家店,各买一个。空运大概花了一个星期,昨天收到后,用表量了一下,电阻一个1.7K,一个2K。就把1.7K的装上了,试机两个小时,制热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