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ON-8的NAND芯片存储芯片可以用探针灌程序吗?

楼主(2023-05-30):
最近用V3S芯片做个小产品,但灌系统方面不是很懂。TF卡直接用或NAND芯片,但NAND芯片焊上去之后不可能经常取下来。
另外就是烧写和SMT是不同工序,是否可以先SMT再烧录。

求大神解惑。

网友:
v3s直接用fel模式usb写就行了吧

网友A:
可以的,我就是这样烧录的,V3S复位要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就是这样烧录的,V3S复位要接上

您用的存储器多大呢?  我在适配128M的NAND,感觉难度蛮高,烧写了无法运行。

网友:
是不是用普通的SPI NOR FLASH方式烧写的? 这个是SPI接口的NAND 要用NAND的方式烧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用的存储器多大呢?  我在适配128M的NAND,感觉难度蛮高,烧写了无法运行。 ...

512M的,我只烧写200K的BOOT程序,其他的都是用U盘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2M的,我只烧写200K的BOOT程序,其他的都是用U盘更新

现在准备用SD NAND。。感觉这样软件好弄些,贴板的TF卡。

网友:
先烧录后贴片,可以买自动烧录设备或者外包烧录。大批量烧录flash很花费时间的,先smt后烧录效率非常低还会增加pcba不良率,人力成本也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