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才摸索到图片里面的文字的清晰打印方法

楼主(2023-05-30):
我刚才想将京东的订单截图后打印。发现打印出来的文字不清晰,很难看:

我处理之后,打印出来的效果就很好了:

方法很简单,使用Photoshop,先变成灰度图片

然后CTRL+L, 中间改为0.1。就可以将图片贴到Word里面打印了。

网友A:
本质上原因是显示器(图片)DPI与打印DPI差的太大,插值使得文档模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原因是显示器(图片)DPI与打印DPI差的太大,插值使得文档模糊?

因为矢量字体抗锯齿的关系,截图出来的文字笔画不是纯黑色而是带灰度的,而激光打印机打印灰度是通过抖动来实现的,文字就变虚线了。

调整色阶使文字笔画变回全黑,打印就清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矢量字体抗锯齿的关系,截图出来的文字笔画不是纯黑色而是带灰度的,而激光打印机打印灰度是通过抖动 ...

是的,就是这个原理。

我之前看到老婆打印老师发过来的题目(基本是手机拍摄)很模糊,就想攻克这个难题。

网友C:
我一般是调色阶  效果更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是调色阶  效果更直观。

我上面输入0.1就调色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上面输入0.1就调色阶。

我通常是因应不同图片的灰阶,直接拖动中值的游标到只剩下直方图最高的区域。屏幕截图灰阶比较固定,手机拍照往往都要单独调整。

网友:
我直接买了试卷宝  花钱解决问题;效果不错;

网友B:
我手机拍纸张上的文字都用微软的Lens APP,自动识别边缘梯形校正,也可以图片转OC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机拍纸张上的文字都用微软的Lens APP,自动识别边缘梯形校正,也可以图片转OCR。 ...

图片转OCR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还需要小心校对。一个错别字就毁了整个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通常是因应不同图片的灰阶,直接拖动中值的游标到只剩下直方图最高的区域。屏幕截图灰阶比较固定,手机 ...

我这个0.1已经测试好,让老婆直接输入0.1就行。

网友D:
我给娃打作业一般都是放到word里调整,适当调整下图片的“清晰度数值,亮度数值,对比度数值”打印出来就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给娃打作业一般都是放到word里调整,适当调整下图片的“清晰度数值,亮度数值,对比度数值”打印出来就很 ...

Word里面的修正范围有限。我楼主位点订单截图,Word里修正不出我要的效果。

Photoshop很容易做到。

楼主(2023-07-19):
【新同事居然直接打印手机拍照的图片,黑乎乎的-哔哩哔哩】 https://b23.tv/xYnBXB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