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样发生的? 河南水电工钢钉枪打中头部,经抢救无效身亡

楼主(2023-05-31):
河南郑州一位水电工人在施工过程中,不慎被一支钢钉枪打中头部,经抢救无效身亡。公司的领导说,这是一名工人的失误,导致了钉子的爆炸。

楼主:
射钉枪不是要顶住枪头并且向下用力按,才能发射? 怎么可能射中头部?

网友A:
化学能的不清楚
但是电动的打木头的那种钉枪(定子像巨型钉书机钉的那种)是会走火的,电路问题,差点被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化学能的不清楚
但是电动的打木头的那种钉枪(定子像巨型钉书机钉的那种)是会走火的,电路问题,差点被坑 ...

化学能的我拆过蛋壳。

没有蛋头,钳子夹开后能倒出两种火药:大量棕色颗粒药、少量黄绿色渣渣(位于壳底)。
棕色颗粒药火焰很大,黄绿色一点就炸。

这种目测就是撞针式激发,机械上如果没保险,的确有走火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射钉枪不是要顶住枪头并且向下用力按,才能发射? 怎么可能射中头部?

钉枪抵住木板,就可以射穿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钉枪抵住木板,就可以射穿木板。

你说楼主位的事故,是射穿木板后,再射到工人脑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楼主位的事故,是射穿木板后,再射到工人脑袋?!

现场发生了啥咱不了解,只是真是这样就不是事故,是故意的。

网友:
射钉枪的蛋蛋如果不是在管里发出,就和一个大鞭炮一样,爆炸力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楼主位的事故,是射穿木板后,再射到工人脑袋?!

好多年前就有过案例,工人操作钉枪时把大门口路过的小孩喉咙钉了。。走神的话如果钉的木板边缘等等,确实有可能,毕竟钉枪是能打穿很厚的木头的,用锤子都得及很大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场发生了啥咱不了解,只是真是这样就不是事故,是故意的。

是啊,施工现场不可能将头贴近别人正在打钉的木板。

网友D:
那天家里装空调,工人现在用一种瓦斯枪。钉子装载弹夹里,有个瓦斯瓶,靠瓦斯爆炸把钉子射进墙里。这种枪非常方便,不用每次装射钉枪子弹。一个空调挂板,连着四枪搞定,用不了2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天家里装空调,工人现在用一种瓦斯枪。钉子装载弹夹里,有个瓦斯瓶,靠瓦斯爆炸把钉子射进墙里。这种枪非 ...

室内机还是室外机用射钉固定?

网友:
室内机
室外机的重量还是老老实实用膨胀螺栓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化学能的我拆过蛋壳。

没有蛋头,钳子夹开后能倒出两种火药:大量棕色颗粒药、少量黄绿色渣渣(位于壳底 ...

是不是一粒一粒的有点胶质感觉的颗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施工现场不可能将头贴近别人正在打钉的木板。

爆炸的钉子,不是钉木材的,是专门钉混凝土楼板和柱子的,能量大。
如果发射时没有垂直顶紧墙面,或者往斜面上钉,或者正巧打在钢筋上,都有可能使钉子弹飞,像子弹的流弹一样。
这个事故可能是好几个可能情况凑一起了

网友F:
估计是电动的或者是气动的。

炮钉有机械结构不会误触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射钉枪不是要顶住枪头并且向下用力按,才能发射? 怎么可能射中头部?

走火了。应该是化学能的,不是用压缩空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电动的或者是气动的。

炮钉有机械结构不会误触发

电动气动的很多也有一个触发开关,没顶着工件开关是不会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一粒一粒的有点胶质感觉的颗粒。

两种都是硬质颗粒。第二种黄绿渣一点就炸,完全没有燃烧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