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交流接触器通断导致电机测速霍尔传感器输出抖动

楼主(2023-05-31):
测量三相电机的霍尔传感器在控制三相电通断的接触器接通时,出现误差性抖动脉冲,其实就是闭合了三相电源的接触器,电机不会直接转的,但是由于总电源的接触器闭合影响了测速的霍尔传感器抖动输出,导致霍尔传感器接收到脉冲误以为电机转动了记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处理屏蔽干扰,谢谢大家

网友A:
软件做个判断,小于N个脉冲都不叫转动,N你自己试试,找个合适的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做个判断,小于N个脉冲都不叫转动,N你自己试试,找个合适的就OK了

有没有从硬件上根本解决这个抖动的办法

网友:
先考虑电磁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从硬件上根本解决这个抖动的办法

这个也比较简单:把现在这个硬件工程师炒了,重新换一个设计出来不抖的

网友:
参考伺服电机,霍尔信号实际上是光电传感器提供的,不使用霍尔传感器,然后AM26LS31差分输出。
如果做不到,对霍尔传感器加电屏蔽,然后差分传输。

网友:
换成差分输出,或者在霍尔传感器附近单独做一个电路板,采集信号,485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