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github上搜代码的时有没发现以前能搜到的,现在不行了?

楼主(2023-05-31):
比如以前搜关键字AlarmSetBit,可以出来一堆代码,现在直接返回Your search did not match any code。我刚开始以为是搜索设置的问题,重新注册了一个账号还是一样的。

网友A:
“Alarm Set Bit”还是能搜出一些结果的
另外也可以直接用bing搜

网友B:
AlarmSetBit是一个函数名吗?我试了试,不光github,即使百度谷歌也没什么结果啊。是不是github没问题,是你这个函数名就不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armSetBit是一个函数名吗?我试了试,不光github,即使百度谷歌也没什么结果啊。是不是github没问题,是 ...

是函数名,我经常这样搜代码,以前可以搜出来,现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arm Set Bit”还是能搜出一些结果的
另外也可以直接用bing搜

bing能搜github工程内的函数?

网友:
你确定AlarmSetBit这个函数出现在任何公开程序里了吗? 我从别人库里找了几个函数都能搜到没问题。Github上个月改搜索功能以后好用多了。

楼主(2023-07-18):
https://github.com/2016115207/RR_HXJ     这个库有个  .h文件里面有HZ_MultiAxStatus   应该怎么才能搜到?之前是直接能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github.com/2016115207/RR_HXJ     这个库有个  .h文件里面有HZ_MultiAxStatus   应该怎么才能搜到 ...

和repo主说一下让他改一下编码。文件不是utf-8不索引,而你要找的文件里有中文注释还不是utf-8.
Github有这一条规定:
Only UTF-8 encoded files are index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