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知道这款晶振的购买渠道

楼主(2023-05-31):
这款晶振找了很久没找到,在某宝上买到的Vpp值不是低就是高,若哪位知道购买渠道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是太通用的了吧?随便找个替换的就行,先找到厂家手册看清楚了再买。
主要是要看工作电压,你说的幅度,示波器上面看的话,得5V的工作电源?否则3V的正常不会这么高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太通用的了吧?随便找个替换的就行,先找到厂家手册看清楚了再买。
主要是要看工作电压,你说的幅 ...

关键找的替换的vpp都不合适

网友:
这种晶振不贵,可以买个回来试试,
如果不行,买多几款来试,
再不行,提出参数,找工厂定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找的替换的vpp都不合适

你搞清楚了VPP是多少了吗?

网友:
Vpp可以用电阻分压的

网友:
有源晶振吧,你这是示波器带宽不够导致的幅值衰减比较大吧。根据你的要求选对应电压的就行,比如你如果需要3.3V的,就选3.3V的晶振,5V的就选5V晶振。

网友:
这个是无源晶振吧,看看晶振电容值是不是一样的,不同厂家晶体与振荡电路匹配结果有差别,vpp不一样有啥问题吗,只要在允许的范围内不把晶体震碎了就可以了

网友:
啥芯片对时钟信号幅度要求这么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