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LVGL模拟器中添加图片img,VS2022编译不通过

楼主(2023-05-31):
如题

错误如下:
严重性        代码        说明        项目        文件        行        禁止显示状态
错误        LNK2001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struct lv_img_dsc_t const img_gear" (?img_gear@@3Ulv_img_dsc_t@@B)        LVGL.Simulator        C:\Users\liuchang\Desktop\LVGL_TestDemo\LVGL.Simulator\LVGL.Simulator.obj        1
严重性        代码        说明        项目        文件        行        禁止显示状态
错误        LNK1120        1 个无法解析的外部命令        LVGL.Simulator        C:\Users\liuchang\Desktop\LVGL_TestDemo\Output\Binaries\Debug\x64\LVGL.Simulator.exe        1

网友:
没有对应的lib文件吧,连接的时候找不到相应的函数

网友A:
img_gear.c 里面 是怎么声明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g_gear.c 里面 是怎么声明 的

感谢指教!

网友:
静态图片用这个
#if defined(LV_LVGL_H_INCLUDE_SIMPLE)
#include "lvgl.h"
#else
#include "lvgl.h"
#endif

gif图片用这个
#ifdef __has_include
    #if __has_include("lvgl.h")
        #ifndef LV_LVGL_H_INCLUDE_SIMPLE
            #define LV_LVGL_H_INCLUDE_SIMPLE
        #endif
    #endif
#endif

#if defined(LV_LVGL_H_INCLUDE_SIMPLE)
    #include "lvgl.h"
#else
    #include "lvgl/lvgl.h"
#endif

你可以替换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教!

代码看起来没啥问题,检查下img_gear.c有没有参与编译生成.o文件,链接器提示没检测到img_gear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