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三相PFC(维也纳)的控制一定要用DSP吗?

楼主(2023-06-01):
如题:汽车充电桩用的,查了一下资料,都是用DSP做的,请问能用MCU去做吗?

网友A:
TI把C2000都归类为MCU了,这些采用C2000的都是出自芯片方案商,市场上也就形成惯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把C2000都归类为MCU了,这些采用C2000的都是出自芯片方案商,市场上也就形成惯性了。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