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的位数不一致警告怎么消除?

楼主(2023-06-01):
如题,程序最后一行警告,位数不一致,怎么消除,谢谢啊

truncated value with size 32 to match size of target (1)

wire   l8;
always @(posedge rst_m or negedge l8)
begin
    if(l8==0)  jz<=0;
    else       jz<=jz+1'b1;
end

assign l8=(jz[15:0]==10000)?0:1;

网友A:
10000前面加16’d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0前面加16’d

老哥,这样改,警告照旧
assign l8=(jz[15:0]==16'd10000)?0:1;
assign l8=(jz[15:0]==10000)?0:1'b1;

网友:
assign l8=(jz[15:0]==16'd10000) ? 1'b0 : 1'b1;

网友:
。。仔细看warning行数。凡是不带标识X'b,X'h等,都默认32位。

仔细看教程书,把书上写的语法、用法等部分全部学透。这些属于最基础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