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STM32F103与FREERTOS结合的问题。

楼主(2023-06-01):
如题,新间了一个信号量,结果显示:App\app_task.c(23): error:  #20: identifier "SemaphoreHandle_t" is undefined
SemaphoreHandle_t BinarySema;        //二值信号量句柄 SemaphoreHandle_t
头文件已引入:#include "FreeRTO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task.h"

谢谢,这个 肯定 有的,之前都是好的.

网友B:
添加信号量头文件: #include “semphr.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添加信号量头文件: #include “semphr.h”

谢谢,还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添加信号量头文件: #include “semphr.h”

您好,插入信号量等待还是不行,有时间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插入信号量等待还是不行,有时间帮我看看,谢谢。

推荐你用cubemx建个工程,加入信号量和任务,跑个模板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你用cubemx建个工程,加入信号量和任务,跑个模板工程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