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贴片电阻的耐压值是多少V?

楼主(2023-06-01):
比如这个1206电阻,工作电压200V、过载电压400V、介质耐压500V,用作分压电阻时以哪个耐压为准?

网友A:
200V。我做220V降压,2个1206串联提升耐压

网友B:
当然是Max. Working Voltage啊。

网友:
你看万用表串了10个电阻就说明只能是1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V。我做220V降压,2个1206串联提升耐压

也是用作测量220V电压的分压电阻,串联了3个1206电阻,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安全的,但有时因为电网不干净,正弦波上会叠加很多高频毛刺,毛刺电压可能达到上千V,如果按200V耐压计算感觉有点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Max. Working Voltage啊。

过载电压这个参数有什么参考意义,用于测量220V火线电压,峰值220V*1.414=311V,理论应该两个1206就可以了,但有时电网不干净有毛刺,这时应该考虑放多少个1206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载电压这个参数有什么参考意义,用于测量220V火线电压,峰值220V*1.414=311V,理论应该两个1206就可以 ...

毛刺就按Max. Overload Voltage计算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Max. Working Voltage啊。

大师,过载电压400V、介质耐压500V,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师,过载电压400V、介质耐压500V,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超过介质耐压就起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过介质耐压就起弧了。

原来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