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返回到时UTF8字符,如何转换为GB2312字符?

楼主(2023-06-01):
设备返回到时UTF8字符数据流,如何转换为对应的GB2312字符?   是有公式换算 还是查表?  用过的朋友讲解哈!

网友:
没有公式,查表。

网友:
单片机干这累的。pc或linux 就简单了

网友A:
就是查表。utf8到unicode还能有公式,但再到2312就一定是查表了。

反正都要查表,直接一步utf8查到2312最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查表。utf8到unicode还能有公式,但再到2312就一定是查表了。

反正都要查表,直接一步utf8查到2312最 ...

啥表,能直接UTF8到GB23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表,能直接UTF8到GB2312?

自己做啊。

PC 上先遍历一下 2312 字符库,生成个 TXT 文档,文件尺寸 2*N;
上述文档找软件另存一下 UTF8,注意不要加 BOM 签名,文件尺寸 3*N;

最后自己写 C 读取上述文件,生成所需表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啊。

PC 上先遍历一下 2312 字符库,生成个 TXT 文档,文件尺寸 2*N;

那还是不如先转成utf16再查表呀,gb2312汉字映射到utf16应该都是2字节的,就算直接寻址最多占128kb rom空间

网友:
查表的,你可以参考一下FATFS里面有这个转换表,utf转成GBK或反过来

网友B:
gbk2utf2uni.c  gbk2utf2uni.h

楼主(2024-02-23):
引用 网友B:
gbk2utf2uni.c  gbk2utf2uni.h

文件可以传上来看看不?   论坛站长amo传的那个不是完整的GB2312  ,比如中文的标点符号就没有。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UTF8

网友:
直接使用 UTF8  不就行了

网友:
gbk-unicode 我有个帖子

网友:
谁能体会我当年在ATMEGA128上做unicode转GB2312查表转换的心情啊
搁到现在,PC软件基本上都用UTF8了,但是谁还用短信猫呢
原帖子在这里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69593
但是其中的附件好像没法下载了

网友:
如果你刚好有用fatfs的话,它里面有提供转换的函数

网友:
re, gb和unicode互转用查表是常规方案,  查表用fatfs的就行

如果不想用fatfs的, 我这里也做了单独的表, 二进制的, 直接写到mcu flash指定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