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出几道数字逻辑问题,给坑娃逻辑板添点料

楼主(2023-06-01):
首先感谢坛友 tomzbj 提供的创意逻辑板 LogicLab,以及站长和大家的支持。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9783-1-1.html

照葫芦画瓢搞了一套PCB板子,目前还在路上运输中。因而只能折腾折腾逻辑问题。

原作者公布了十个逻辑问题(难度20%-100%),并给出了相应答案:http://www.technoblogy.com/
实际试了试,发现即使 100% 难度的加法器,也有意犹未尽的感觉,逻辑门仍有剩余。

于是针对常见的数字电路,再提几个数字逻辑问题,难度继续往上拉(>100%)。
也欢迎大家继续补充相关问题,一起完善这个坑娃的玩意。

【问题11】
难度:130%
问题:实现 4bit (0-15) 自然数是否为质数的判断,输出 IsPrime() 以及 IsNotPrime()

【问题12】
难度:140%
问题:构建 2bit * 2bit = 4bit 无符号乘法器

上述两个问题已验证在当前逻辑板上可解(逻辑门用量不超限),具体解法稍后公布。

---------------------------------------------------------------------------------------

以上,针对还没到手的坑娃逻辑板,再提了两个数字逻辑问题。

欢迎大家继续补充,祝好!

网友A:
是否超出小学生的智力范围?

网友B:
要上卡诺图了

11:
F = Σm(2,3,5,7,11,13)
OUT
= B ~C D + ~B C D + ~A B D + ~A ~B C
= D(B ^ C) + ~A (C D + ~B C)
= ( D and (B xor C)) or ((not A) and ( (C and D) or ( (not B) and C ) ))
AND*4 OR*2 NOT*2 XOR*1
= ( D and (B xor C)) or ((not A) and ( (C and D) or ( B nor (not C) ) ))
= ( D and (B xor C)) or (A nor ( not (C and D) or ( B nor (not C) ) ))
AND*2 OR*2 NOT*2 NOR*2 XOR*1

12:
0*0 = b0000
0*1 = b0000
0*2 = b0000
0*3 = b0000
1*0 = b0000
1*1 = b0001
1*2 = b0010
1*3 = b0011
2*0 = b0000
2*1 = b0010
2*2 = b0100
2*3 = b0110
3*0 = b0000
3*1 = b0011
3*2 = b0110
3*3 = b1001

#I1 = (B and C)
#I2 = (A and D)

OUT_0
= B D
= not (B nand D)

OUT_1
= ~A B C + A ~B D + A ~C D + B C ~D
= A D ( ~B + ~C ) + B C ( ~A + ~D )
= #I1 xor #I2

OUT_2
= A C ~D + A ~B C
= A C (~D + ~B)
= ((not A) or (C nor C)) nor OUT_0

OUT_3
= A B C D
= ( #I1 nand #I2 ) xor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超出小学生的智力范围?

水要够深,才能试出原生狗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上卡诺图了

妥妥的,加法器那个就已经要用来化简了

网友C:
看到一个电子色子的时序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否超出小学生的智力范围?

这个板子给娃玩,娃从此对数字电路有了深深的恐惧

网友C:
太坑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给娃玩,娃从此对数字电路有了深深的恐惧

一语中的

网友:
橡皮泥、任太堂、集换式卡牌、电子琴。
都比数电好多了。大学生都学不明白那。

网友:
这东西对于小孩来说有点抽象了,一般小孩肯定没兴趣,不宜强行带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上卡诺图了

11:

辛苦辛苦,我各自仿了一下:#12 乘法器没毛病,#11 似乎少了 =2 的逻辑分支(~A & ~B & C & ~D).

#11 在 ABCD= LLHL 时似乎工作不顺利:

#12 工作正常,附上 3x3=9 时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辛苦辛苦,我各自仿了一下:#12 乘法器没毛病,#11 似乎少了 =2 的逻辑分支(~A & ~B & C & ~D).

#11  ...

啊 11少打了对括号
= ( D and (B xor C)) or (A nor ( not ( (C and D) or ( B nor (not C)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一个电子色子的时序电路。

感谢关注,这倒提醒我之前也做过电子色子了,有两个版本:1-6点、0-9点

都是用 ATTINY13 做的,全靠 AVR 休眠撑场面。后一个 0-9 点刚找出来,电池震惊到我了:
这是 2016 年的作品,电池通电将近 7 年(听过了整个疫情),居然还能正常工作。

AVR 的休眠真不是盖的,休眠 7 年仍能顺利唤醒,投出了个 2 点:

网友:
数电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彻底干净。
当年数电记得应该是100分。
前几天还和当年的数电老师通了电话,惭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 11少打了对括号
= ( D and (B xor C)) or (A nor ( not ( (C and D) or ( B nor (not C) ) ...

这回没毛病了,话说这是啥软件啊,我都是人肉卡诺图+PROTEU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给娃玩,娃从此对数字电路有了深深的恐惧

不告诉他是数字电路,只说是谜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坑娃了。

在娃变得坑爹之前,先坑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回没毛病了,话说这是啥软件啊,我都是人肉卡诺图+PROTEUS

一样的,卡诺图+人肉逻辑替换

在线卡诺图 https://ictlab.kz/extra/Kmap/

验算随便搞个语言遍历打印所有值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这倒提醒我之前也做过电子色子了,有两个版本:1-6点、0-9点

都是用 ATTINY13 做的,全靠 AVR ...

这8腿avr如何做到驱动9个led的后面还有io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8腿avr如何做到驱动9个led的后面还有io芯片吗

色子的显示是中心对称的,九点自由度只有 5 个,因而只要五个 IO 就足够;

第六个 IO 用作按键检测/休眠唤醒。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8腿avr如何做到驱动9个led的后面还有io芯片吗

我猜
VCC GND 占2pin
4个GPIO 控12个灯
2个GPIO 下载/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
VCC GND 占2pin
4个GPIO 控12个灯

发光点中心对称的,每组对称点用1个IO,总共5个;第6个IO连开关。

没留下载口,我用的高压编程器

网友:
玩这玩意不一定坑娃,可能先把爹给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