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00兆Ω千分之一精度低温漂电阻

楼主(2023-06-01):
求推荐100兆Ω千分之一精度低温漂电阻,如果没有标准件,有靠谱能定做的厂家也行,万分感谢!

网友A:
之前有仪器需要 专门查过一遍这些
定做 得有量才行 不过国内批量定做的参数不一定能达到 参差不齐 最好买成品标准电阻
HVCB2512BDE100M 0.1%这个系列应该是最合适你的 不过温漂略大25ppm
还有不少 但是基本都是无货或者停产状态 不推荐了
如果不满足 那就只能降低一下你的标准了
还有一些0.5%的 国外的虽然标0.5% 做到0.1%应该问题不大

MOX-400231006D 100M 0.5% 50ppm
MC102522006DE 200M 0.5% 50ppm 可能有100M你自己搜下

这些都是目前在产 容易买到的

网友B:
我10兆是用1兆的串起来的,在某商城能买到10ppm的1206电阻

网友:
去VPG官网看看,国内可以联系开步睿思。

网友:
深圳市诺亚森精密电子

网友:
发展大的   申请吉尼斯纪录  大气大器
小玩意不好找

网友C:
我买的这家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226sgni00c9
初步测试的,10ppm应该是有的,就是不知道长稳咋样。

网友:
https://www.seielect.com/catalog/SEI-HGC.pdf
https://www.seielect.com/catalog/SEI-HVD.pdf

这些系列里面都有 但是你不一定买得到
我能检索到有货主要也就是ohmite和SEI两家
去官网检索或者找下 然后去各大商城搜货源怎么样就可以

caddock也有
http://www.caddock.com/Online_catalog/low_tc/low_tc.html
TF656N-100M-0.025%-10PPM这个绝对能满足 但是应该买不到

网友:
找精密电阻厂家定制
http://www.thunder-city.com/ProductIndex

网友:
有一家英国公司TT,中文名梯梯,特种电阻,你问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10兆是用1兆的串起来的,在某商城能买到10ppm的1206电阻

10M可以找到千一的,不过10只串起来可能不太合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这家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18602e8dgOQfg9&id=561467878253&_u=22 ...

问了,他们家做不了100M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仪器需要 专门查过一遍这些
定做 得有量才行 不过国内批量定做的参数不一定能达到 参差不齐 最好买成 ...

谢谢,确实很多型号的电阻是买不到的,方便问一下您最终用的是那个型号的电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很多型号的电阻是买不到的,方便问一下您最终用的是那个型号的电阻吗? ...

我因为选的200M选用的这个200M 0.5% MC102522006DE  价格便宜
如果你要0.1% 应该只有HVCB2512BDE100M 价格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