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K-DFPGL22G之FPGA开发指南_V1.0》第十章 跑马灯实验

楼主(2023-06-02):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 DFZU2EG_4EV MPSoC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92368045899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40252-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994244016

第十章 跑马灯实验

跑马灯程序是嵌入式开发的一个经典程序,类似于学习C语言时,编写的“Hello World”程序。跑马灯本质上是控制单片机的GPIO输出高低电平,以此达到控制LED等亮灭状态的切换。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将学习到GPIO输出模式的使用。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10.1 硬件设计
10.2 程序设计
10.3 下载验证

10.1 硬件设计
10.1.1 例程功能

1. LED0和LED1以500毫秒的频率交替闪烁,实现类似跑马灯的效果。
10.1.2 硬件资源
1. LED
        LED0 - PB5
        LED1 - PE5
10.1.3 原理图
本章实验用的两个APM32E103最小系统板板载LED,分别为LED0(红色)和LED1(绿色),其与板载MCU的连接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10.1.3.1 LED与MCU的连接原理图

从上面原理图中可以看出,LED0和LED1的正极分别通过一个限流电阻连接到了电源正极,而负极分别与MCU的PB5引脚和PE5引脚相连接,因此只需通过控制PB5引脚或PE5引脚输出低电平,则能分别控制LED0和LED1点亮,反之,则熄灭。
10.2 程序设计
10.2.1 Geehy标准库的GPIO驱动
本章实验中要通过控制GPIO引脚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LED的亮灭状态,因此需要以下两个步骤:
①:配置GPIO引脚为推挽输出模式
②:设置GPIO引脚输出电平
在Geehy标准库中对应的驱动函数如下:
①:配置GPIO引脚
该函数用于配置GPIO引脚的功能和各项参数,其函数原型如下所示:
void GPIO_Config(GPIO_T* port,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该函数的形参描述,如下表所示:
表10.2.1.1 函数GPIO_Config()形参描述

该函数的返回值描述,如下表所示:
表10.2.1.2 函数GPIO_Config()返回值描述

该函数使用GPIO_Config_T类型的结构体变量传入GPIO引脚的配置参数,该结构体的定义如下所示:
typedef enum
{
   GPIO_SPEED_10MHz = 1,
   GPIO_SPEED_2MHz,
   GPIO_SPEED_50MHz
}GPIO_SPEED_T;

typedef enum
{
    GPIO_MODE_ANALOG      = 0x0,  /* 模拟模式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0x04, /* 浮空输入模式 */
    GPIO_MODE_IN_PD       = 0x28, /* 下拉输入模式 */
    GPIO_MODE_IN_PU       = 0x48, /* 上拉输入模式 */
    GPIO_MODE_OUT_PP      = 0x80, /* 通用推挽输出 */
    GPIO_MODE_OUT_OD      = 0x84, /* 通用推挽输出 */
    GPIO_MODE_AF_PP       = 0x88, /* 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MODE_AF_OD       = 0x8C, /* 复用开漏输出 */
}GPIO_MODE_T;

typedef enum
{
    GPIO_PIN_0   = ((uint16_t)BIT0),
    GPIO_PIN_1   = ((uint16_t)BIT1),
    GPIO_PIN_2   = ((uint16_t)BIT2),
    GPIO_PIN_3   = ((uint16_t)BIT3),
    GPIO_PIN_4   = ((uint16_t)BIT4),
    GPIO_PIN_5   = ((uint16_t)BIT5),
    GPIO_PIN_6   = ((uint16_t)BIT6),
    GPIO_PIN_7   = ((uint16_t)BIT7),
    GPIO_PIN_8   = ((uint16_t)BIT8),
    GPIO_PIN_9   = ((uint16_t)BIT9),
    GPIO_PIN_10  = ((uint16_t)BIT10),
    GPIO_PIN_11  = ((uint16_t)BIT11),
    GPIO_PIN_12  = ((uint16_t)BIT12),
    GPIO_PIN_13  = ((uint16_t)BIT13),
    GPIO_PIN_14  = ((uint16_t)BIT14),
    GPIO_PIN_15  = ((uint16_t)BIT15),
    GPIO_PIN_ALL = ((uint32_t)0XFFFF),
} GPIO_PIN_T;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pin;   /* 指定要配置的GPIO引脚 */
   GPIO_SPEED_T     speed; /* 输出速度 */
   GPIO_MODE_T      mode;  /* 模式 */
}GPIO_Config_T;
该函数的使用示例,如下所示:
#include "apm32e10x.h"
#include "apm32e10x_gpio.h"

void example_fun(void)
{
    GPIO_Config_T gpio_init_struct;

    /* 配置PA0引脚为输出模式 */
    gpio_init_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_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_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init_struct);
}
②:设置GPIO引脚输出电平
该函数用于设置GPIO引脚输出指定电平(高电平或低电平),其函数原型如下所示:
void GPIO_WriteBitValue(GPIO_T* port, uint16_t pin, uint8_t bitVal);
该函数的形参描述,如下表所示:
表10.2.1.3 函数GPIO_WriteBitValue()形参描述

该函数的返回值描述,如下表所示:
表10.2.1.4 函数GPIO_WriteBitValue()返回值描述

该函数的使用示例,如下所示:
#include "apm32e10x.h"
#include "apm32e10x_gpio.h"

void example_fun(void)
{
    /* 设置PA0引脚输出低电平 */
    GPIO_WriteBitValue(GPIOA, GPIO_PIN_0, BIT_RESET);
    /* 设置PA0引脚输出高电平 */
    GPIO_WriteBitValue(GPIOA, GPIO_PIN_0, BIT_SET);
}
③:翻转GPIO引脚输出电平(补充)
该函数用于翻转GPIO引脚的输出电平,其函数原型如下所示:
void GPIO_SetBit(GPIO_T* port, uint16_t pin);
void GPIO_ResetBit (GPIO_T* port, uint16_t pin);
该函数的形参描述,如下表所示:
表10.2.1.5 GPIO_ToggleBit()形参描述

该函数的返回值描述,如下表所示:

表10.2.1.6 GPIO_TogglePin()返回值描述

该函数的使用示例,如下所示:
#include "apm32e10x.h"
#include "apm32e10x_gpio.h"

void example_fun(void)
{
    /* 翻转PA0引脚输出电平 */
GPIO_SetBit (GPIOA, GPIO_PIN_0);
delay_ms(10);
GPIO_ResetBit (GPIOA, GPIO_PIN_0);
delay_ms(10);
}
10.2.2 LED驱动
LED驱动主要就是控制GPIO引脚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LED亮起或熄灭。本章实验中,LED的驱动代码包括led.c和led.h两个文件(本书配套实验例程中,器件或外设的驱动代码基本都由一个C源文件和一个对应的头文件组成)。
根据原理图可知,应当将PB5引脚和PE5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并在需要控制LED0(LED1)亮起的时候,设置PB5引脚(PE5引脚)输出低电平,在需要控制LED0(LED1)熄灭的时候,设置PB5引脚(PE5引脚)输出高电平。
LED驱动中,对引脚的定义,如下所示:
#define LED0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ED0_GPIO_PIN                        GPIO_PIN_5
#define LED0_GPIO_CLK_ENABLE()                                                                \
    do {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B);        \
    } while (0)

#define LED1_GPIO_PORT                        GPIOE
#define LED1_GPIO_PIN                        GPIO_PIN_5
#define LED1_GPIO_CLK_ENABLE()                                                                \
    do {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E);        \
    } while (0)
在后续的实验代码中,基本都会使用上述的宏定义的方式定义GPIO引脚的各种信息(GPIO端口、GPIO引脚号、GPIO端口时钟使能和GPIO复用功能等信息)。
LED驱动中,操作引脚的定义,如下所示:
#define LED0(x)                                                                                        \
    do { x ?                                                                                        \
            GPIO_SetBit(LED0_GPIO_PORT, LED0_GPIO_PIN) :        \
            GPIO_ResetBit(LED0_GPIO_PORT, LED0_GPIO_PIN);        \
    } while (0)

#define LED1(x)                                                                                        \
    do { x ?                                                                                        \
            GPIO_SetBit(LED1_GPIO_PORT, LED1_GPIO_PIN) :        \
            GPIO_ResetBit(LED1_GPIO_PORT, LED1_GPIO_PIN);        \
    } while (0)

#define LED0_TOGGLE()
    do{ GPIO_ReadOutputBit(LED0_GPIO_PORT,LED0_GPIO_PIN) ? \
       (GPIO_ResetBit(LED0_GPIO_PORT, LED0_GPIO_PIN)):     \
       (GPIO_SetBit(LED0_GPIO_PORT, LED0_GPIO_PIN));       \
    }while(0)

#define LED1_TOGGLE()
    do{ GPIO_ReadOutputBit(LED1_GPIO_PORT, LED1_GPIO_PIN) ? \
       (GPIO_ResetBit(LED1_GPIO_PORT, LED1_GPIO_PIN)):      \
       (GPIO_SetBit(LED1_GPIO_PORT, LED1_GPIO_PIN));        \
    }while(0)
在后续实验代码中,基本都会使用上述的宏定义的方式定义GPIO引脚的操作(设置GPIO引脚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翻转GPIO引脚输出电平和读取GPIO引脚输入电平等操作)。
LED驱动中,LED的初始化函数,如下所示:
/**
* @brief        初始化LED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_init_struct;

    LED0_GPIO_CLK_ENABLE();                                                                /* LED0时钟使能 */
    LED1_GPIO_CLK_ENABLE();                                                                /* LED1时钟使能 */

    gpio_init_struct.pin        = LED0_GPIO_PIN;                        /* LED0引脚 */
    gpio_init_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
    gpio_init_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高速 */
    GPIO_Config(LED0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        /* 初始化LED0引脚 */

    gpio_init_struct.pin        = LED1_GPIO_PIN;                        /* LED1引脚 */
    gpio_init_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
    gpio_init_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高速 */
    GPIO_Config(LED1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        /* 初始化LED1引脚 */

    LED0(1);                                                                                        /* 关闭LED0 */
    LED1(1);                                                                                        /* 关闭LED1 */
}
LED的初始化函数中,使能了LED0和LED1控制引脚的GPIO端口时钟,并将其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最后默认将LED的状态设置为熄灭状态。
10.2.3 实验应用代码
本实验的应用代码,如下所示:
int main(void)
{
    NVIC_ConfigPriorityGroup(NVIC_PRIORITY_GROUP_4); /*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4 */
    sys_apm32_clock_init(15);                        /* 配置系统时钟 */
    delay_init(120);                                 /* 初始化延时功能 */
    usart_init(115200);                              /* 初始化串口 */
    led_init();                                      /* 初始化LED */

    while (1)
    {
                    LED0(0);                                          /* LED0亮 */
                    LED1(1);                                          /* LED1灭 */
                    delay_ms(500);                                  /* 延时500毫秒 */
                    LED0(1);                                          /* LED0灭 */
                    LED1(0);                                          /* LED1亮 */
                    delay_ms(500);                                  /* 延时500毫秒 */
    }
}
可以看到,在调用LED初始化之前,会先调用以下函数:
NVIC_ConfigPriorityGroup(NVIC_PRIORITY_GROUP_4);           /*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4 */
sys_apm32_clock_init(15);                                                           /* 配置系统时钟 */
delay_init(120);                                                                           /* 初始化延时功能 */
usart_init(115200);                                                                           /* 初始化串口 */
①:第一行代码用于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4,主要用于后续配置中断时使用,并且在后续应用代码运行时,强烈不建议再修改中断优先级分组设置,因此在一开始初始化时先设置好中断优先级分组。
②:第二行代码用于配置系统时钟,因为大部分实验例程都无需考虑低功耗应用,因此大部分实验例程配置系统时钟的参数都与本实验一致,将系统主频配置为120MHz。
③:第三行代码用于初始化延时功能,为后续的应用代码提供微秒级和毫秒级的延时的功能。
④:第四行代码用于初始化用于调试功能的USART1,为后续的应用代码提供printf等功能,方面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查看程序运行情况。
⑤:以上四行代码都是执行一些必要的初始化,基本在后续的每一个实验例程中都会看见,后续不再赘述。
执行完必要的初始化后,紧接着初始化LED,然后在一个while循环中重复地控制板载LED0和LED1轮流亮起和熄灭,轮流时间为500毫秒,以此实现跑马灯的效果。
10.3 下载验证
在完成编译和烧录操作后,可以看到板子上的LED0和LED1轮流亮起和熄灭,轮流的时间大约为500毫秒,与预期的实验效果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