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M5396交换机芯片使用

楼主(2023-06-02):
产品内部有四块板卡,
1.引出一路网口至产品外,可以对四块板卡进行升级
2.四块板卡间网口可以相互通信
选择了BCM5396交换机芯片,有16个port的serdes端口和一个RGMII的上行端口(手册描述)
请教:
1.RGMii上行端口是否可以不使用,感觉我的应用就是傻瓜式的,port0~3接板卡,port4引出产品外部
2.rgmii端口干嘛用的呢,交换机芯片有上行端口一说?
3.可否这样用,RGMII接PHY芯片引出RJ45至产品外用于PC机升级使用,port0~3接板卡,看了看应用好像RGMII一般接CPU了

网友A:
你就1+4一共5个口呗,你选16个口的,多费劲啊。
你选 RTL8367RB-VB-CG 5个PHY,2个rgmii可以外接PHY, 比如RTL8211F,,通过外接PHY还可以上SFP光口。
资料成熟,芯片十来块钱。多方便。

网友B:
8367RB同推荐,非常不错,除了发热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8367RB同推荐,非常不错,除了发热稍大。

好的,我再看看,可以解惑一下我请教的问题吗,交换机芯片没有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1+4一共5个口呗,你选16个口的,多费劲啊。
你选 RTL8367RB-VB-CG 5个PHY,2个rgmii可以外接PHY, 比如R ...

RMGII带内管理的功能,可以不用吗

网友C:
有没有带网络克隆的交换机芯片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RMGII带内管理的功能,可以不用吗

可以不用,这颗芯片有的内置8051的核心,我发的这个是傻瓜式的,不需要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带网络克隆的交换机芯片推荐

RTL8367N就可以啊,配置端口镜像

网友B:
rgmii可以理解成备用端口,需要用,通过扩展芯片和配置就可以用上,不需要放哪儿不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rgmii可以理解成备用端口,需要用,通过扩展芯片和配置就可以用上,不需要放哪儿不管即可。 ...

手册中是这样描述的imp接口,RGMII仅用于管理,那它能一样接PHY和其它port相互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