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远程能并且能计数的下载程序方式

楼主(2023-06-02):
我们跟一家公司合作生产设备,他们负责生产,我们负责编写程序
我们写好的程序,他们生产完下载到设备里(用的单片机是STM32F103)
我们不想让客户拿到程序,怕他们生产1000台,报给我们500台,
我现在能想到的是正点原子脱机下载器,里面设置下载次数(比如100次为一组,试用完我们再重新配置一下下载器)
但是这种有弊端:
1、不能准确计数
     比如有返厂的板子需要重新下载重新;
     工人勿把一块板子下载了2次程序
     他们下载500次,自己把下载器弄坏,说只下载了100次(这种情况没有办法核实到底下载了几次)

有没有能准确计数的方法呢,最好是我们这边每天都能远程看见下载次数(最好有现成的下载设备,能买到的,买来直接用)

感谢各位!!!

另外还有个问题:脱机下载器里面烧录的程序能被读出来吗,合作的公司找人读出程序,那我们就有可能被踢了

网友A:
换个思路,固件给他们,让他们随便下,但是下完以后无法开启正常功能,需要你通讯认证授权,授权后才能正常工作。
至于怎么认证授权,你可以自己做个服务器,给他做一个小设备或者软件,一端连接你的服务器,一端连接下载好程序的设备,用芯片ID及其他信息生成一个唯一序列号,通过通讯加密,给他设置个参数,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具体细节你可以考虑的更严密些。

网友B:
你把芯片烧好给他不就完了么,省心。,我为此自已做了个专门烧录芯片的机器,一盘放上去,它自已烧,烧完再人工去换一盘,我就大把时间喝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芯片烧好给他不就完了么,省心。,我为此自已做了个专门烧录芯片的机器,一盘放上去,它自已 ...

专门烧录芯片的机器,用的什么方案?卖吗?

网友D:
STM32F103  这种 分分钟 程序读出来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专门烧录芯片的机器,用的什么方案?卖吗?

用的三轴步进,雕刻机的运动平台,其它机械部分和电控的部分都自已做。你有需求吗?我重搞一套很容易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的三轴步进,雕刻机的运动平台,其它机械部分和电控的部分都自已做。你有需求吗?我重搞一套很容易的。 ...

这种机器挺实用的,可以做成产品来卖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机器挺实用的,可以做成产品来卖

大把代烧录的公司,量不是特别大的话,找人代烧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思路,固件给他们,让他们随便下,但是下完以后无法开启正常功能,需要你通讯认证授权,授权后才能正常 ...

这个思路可以考虑,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芯片烧好给他不就完了么,省心。,我为此自已做了个专门烧录芯片的机器,一盘放上去,它自已 ...

来回邮寄有点麻烦,而且程序比较多,不想操这个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F103  这种 分分钟 程序读出来 了

STM32F103不至于吧,有flash锁

网友:
卖的很好
很快设备厂就直接招人编写程序
很多例子都是这样
不过  合作很愉快大家一起抓钱的也很多
小心机不要耍   都尽心尽责去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F103不至于吧,有flash锁

不用读芯片,直接在SWD上监听然后解析就能把固件弄出来了。这样不管远程计数还是脱机下载计数都防不住,就看盗取你们固件的价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种机器挺实用的,可以做成产品来卖

我是有需求再搞,主业不是卖烧录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是有需求再搞,主业不是卖烧录机的。

现在主业还是四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三轴步进,雕刻机的运动平台,其它机械部分和电控的部分都自已做。你有需求吗?我重搞一套很容易的。 ...

大概什么价格?传图片上来看看,估计有很多坛友有这种需求。
我之前打算用写字机DIY一个的,你的价格合适的话,就直接买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来回邮寄有点麻烦,而且程序比较多,不想操这个心

不想操来回寄这个心,就会要操其它的心,比如解密啥的。我是过来人,16年左右,当初我的产品有十多家公司拿去解密,结果没有一家搞出来的能用,我烧的每个芯片中有大片的FLASH都不一样,且不能改,特殊区域改动一个字节都会出随机性故障。每块板通过专用治具完成匹配一致性,凡是没有经过匹配的,实际的效果一致性很差,飞行时间不一样。有的电池过放,有的飞行时间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想操来回寄这个心,就会要操其它的心,比如解密啥的。我是过来人,16年左右,当初我的产品有十多家公司 ...

你这够狠,破解的不是不能用,而是各种随机“故障”,让破解的一头雾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现在主业还是四轴吗

主业不完全是四轴,四轴现在烂大街,这块业务做的少了,直升机、固定翼方案相关的,以及工控行业的非标控制器以及相关的业务都有在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业不完全是四轴,四轴现在烂大街,这块业务做的少了,直升机、固定翼方案相关的,以及工控行业的非标控 ...

厉害了,能挣到钱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STM32F103不至于吧,有flash锁

STM32F103   是破解最最最最最最最便宜的
2000-3000  深圳一拉一大把

甚至不需要找人  很多没锁的    直接  jtag 都能读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换个思路,固件给他们,让他们随便下,但是下完以后无法开启正常功能,需要你通讯认证授权,授权后才能正常 ...

估计90%的人不愿意,给钱了还受制于人,并且服务器不稳定人家没法用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90%的人不愿意,给钱了还受制于人,并且服务器不稳定人家没法用怎么办 ...

跟服务器稳定不稳定有什么关系,只是烧完程序出厂前验证一次,又没要你到现场每次上电都验证。
干什么不受制于人啊,买windows给你源码?买芯片给你版图?楼主卖的就是方案和代码,感觉不爽自己招人开发啊,不过自己员工也可能辞职还是受制于人。

网友:
最好是要带trustzon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想操来回寄这个心,就会要操其它的心,比如解密啥的。我是过来人,16年左右,当初我的产品有十多家公司 ...

这个思路好啊,没想到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主业不完全是四轴,四轴现在烂大街,这块业务做的少了,直升机、固定翼方案相关的,以及工控行业的非标控 ...

我想知道你这个烧录的东西是啥样的?
是卖钱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STM32F103   是破解最最最最最最最便宜的
2000-3000  深圳一拉一大把

没错,解密是容易,但是搞一些措施再逆向就没那么容易了。有矛必有盾,让解密者花一堆功夫,没有那么随随便便能用目的就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解密是容易,但是搞一些措施再逆向就没那么容易了。有矛必有盾,让解密者花一堆功夫,没有那么随随 ...

我觉得楼主这样的   应该都不知道 32那么容易破解,   所以 都不会在固件上做文章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想知道你这个烧录的东西是啥样的?
是卖钱的吗?

你是指烧录的设备?自已用三轴雕刻机的平台改造的,不指忘这个卖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烧录的设备?自已用三轴雕刻机的平台改造的,不指忘这个卖钱。

我也想改造一个,我烧的不多,但人工慢死了,太少了,外发人家也不愿弄
能提供些建议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改造一个,我烧的不多,但人工慢死了,太少了,外发人家也不愿弄
能提供些建议不? ...

你主要烧的是哪个片子?人工当然太慢了而且不可控因素会很多。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代烧服务。量少折腾这个设备是真不划算,我有连续搞了好几个月,各种改,换电机,改结构,除了个脱机下载器,电控系统全部自已搞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主要烧的是哪个片子?人工当然太慢了而且不可控因素会很多。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代烧服务。 ...

做的不错喔,加了机器视觉吗?还是纯粹靠位置来实现的?  加了电动吸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做的不错喔,加了机器视觉吗?还是纯粹靠位置来实现的?  加了电动吸盘? ...

没加视觉,纯位置,是用的吸盘。没吸盘上下料不方便。

网友G(2023-07-14):
引用 网友B:
没加视觉,纯位置,是用的吸盘。没吸盘上下料不方便。

你好,我想知道,你那个diy的烧录机,那个烧录座的结果设计是啥样的?是用的翻盖的座子还是用的下压型的?能告诉我吗?方便的话,感谢
我架子都弄好了,结构小白,一直想不好这些怎么弄,本想着去看成品烧录器,但是一直没时间去。。。

网友I:
程序加密后传输下载, 让您客户升级程序却拿不到您源程序
https://www.stcaimcu.com/forum.p ... =%E8%BF%9C%E7%A8%8B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想知道,你那个diy的烧录机,那个烧录座的结果设计是啥样的?是用的翻盖的座子还是用的下压型的 ...

用的翻盖式的,把卡扣拆了,用气缸从侧面控制打开或是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I:
程序加密后传输下载, 让您客户升级程序却拿不到您源程序
https://www.stcaimcu.com/forum.php?mod=viewthre ...

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没必要天天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