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32单片机制作PS/2的源码

楼主(2023-06-02):
需要用STM32单片机制作一个PS/2键盘,接到电脑主机上,
搜了坛子里关于PS/2键盘的帖子,大部分都是用51单片机做键盘的,目前在参考51单片机做键盘的源码调STM32键盘。
主要是跟主机初始化这块,怕一时半会儿搞不定,所以看各位有没有用STM32做过PS/2键盘,能初始化成功的,
若有成熟稳定的方案可以付费,
另外我记得有个这种电子制作交易的网站,之前还在上面买过一个制作方案,现在想不起来是什么网站了?
各位有知道这类网站的吗?

网友:
PS2协议还是比较简单的,而且是设备端产生CLOCK信号

网友:
是简单我用vhdl写过

网友A:
10几年前用51做过,当时还是从pudn花钱下的代码,发现不是所有的主板都能识别(大部分可以)

网友A:
接着4楼,都是I/O模拟的,移植到stm32上应该比较简单,那几个延时用示波器测一下就可以了
标准键盘上那些复杂的功能别用,比如点亮或熄灭那三个灯的功能;尽量少用组合键,因为做这个东西大部分是用在嵌入式系统上的,大部分不需要完整的键盘,不做那些功能是有可能的

网友B:
就是个同步通讯,都用STM32了,干嘛不用USB干?

网友C:
做好不容易,各种兼容,建议能用标准键盘芯片用标准键盘芯片做,自己程序做很难很难,因为我做过所以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着4楼,都是I/O模拟的,移植到stm32上应该比较简单,那几个延时用示波器测一下就可以了
标准键盘上那些复 ...

你说的很对 没有复杂的组合键,只有二十多个按键,发通断码倒是好弄,主要是和主机识别的问题,
需要和别人的四台主机识别,就是这个初始化识别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同步通讯,都用STM32了,干嘛不用USB干?

特殊行业应用,一直是PS/2,为了兼容以前的设备,
我肯定想用usb了,那就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好不容易,各种兼容,建议能用标准键盘芯片用标准键盘芯片做,自己程序做很难很难,因为我做过所以知道{: ...

就是怕兼容性的问题,还好我这个只要个特定的四台设备能识别就行
不是给客户随便接主机用
特殊应用 没办法用标准键盘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几年前用51做过,当时还是从pudn花钱下的代码,发现不是所有的主板都能识别(大部分可以) ...

我也找了一个51的 在照着51的程序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