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按键功能紊乱怎么下手(已拆过一次)

楼主(2023-06-02):
家里有台老电磁炉,2006年买的,当时花了600多,当时觉得挺贵的
最近这一年多,按键功能紊乱,具体来说就是我按下去火锅功能,可能执行的是爆炒功能(根据指示灯判断的),我按的是功率+,执行的可能是功率-,我一直以为是时间长了,薄膜按键下面有油污等等脏了,清洗一下应该就好了
前几天拆开了,拆开一看我就感觉我可能判断错了,因为根本不是薄膜按键,就是普通的6*6那种插件按键,面板上看似薄膜,其实就是物理上直接顶的,按键是单面板,既然拆开了,我还是把走线那一面用酒精清洗了一下,装上后感觉几乎没有改善
不管执行的功能是不是对的,按键每次按下都能检测到到(有蜂鸣声);另外,在电磁炉刚开机的时候大概率按键功能不对,在电磁炉热起来以后,按键小概率功能不对
水平有限,向各位请教

网友:
很多是AD按键,就是匹配电阻阻值的,看看按键串联的电阻焊点是否氧化了吧

网友:
键盘是否是A/D转换型的?把按键换新的试。

网友:
AD按键,按键触点阻值造成功能偏移,直接换按键即可

网友:
把所有按键都换掉。是所有。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好像意见很统一,过几天盘它

网友:
按键全部换掉,一年一换了。

网友:
根据故障现象描述,很大概率是ADC方式做的按键功能了。把所有按键全部换新一遍。如果还不能恢复正常,把各按键串联的电阻也换新一遍。

网友A:
我的尚朋堂老电磁炉有小功率连续火,舍不得扔,也是按键混乱,把按键开关全部换掉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尚朋堂老电磁炉有小功率连续火,舍不得扔,也是按键混乱,把按键开关全部换掉又是一条好汉。 ...

  同款?是感应按键式的吗?那就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