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基于无线感知的测距,有可靠的方案吗?

楼主(2023-06-03):
需求为当靠近一米左右的时候就能触发,精度约为20cm-30cm即可,当然精度越高越好。

蓝牙的方案是不可靠的,还有什么可靠的方案吗?介质不限,射频或超声波均可,对人体无害就行了。

网友A:
超声波 和红外  不都是几十年前的稳定方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 和红外  不都是几十年前的稳定方案么

对于这两个方案,知道是有哪家芯片可以实现吗?

网友:
近距离,高精度,主要方案是TOF吧
VL53L0  VL53L1,当然也有国产方案。我53L1做过一些成品有出过一些,目前在转国产便宜点的
如果1米内,20到30cm精度,好像红外的做得好也可以达到,不过就是遇到不同反射面(衣服颜色不一样之类)偏差有点大

网友:
高精度   /激光不二选择

网友:
最近有个朋友公司再做这个,激光雷达,用来检测水位什么都可以,dTOF方案,1米多没问题,我看过他们演示,

I2C接口,FS2001M,深圳阜时科技。

网友:
uwb应用。
成本比蓝牙高很多。

网友:
UWB 模组很成熟了,点到点测距精度1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