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三星S24A600戴尔S2422和U2421怎样?请有经验的网友点评下!

楼主(2023-06-03):
想买这个显示器主要用于画图、写代码等,不玩游戏。对现在的显示器行情不太了解,在京东看了一圈,大概挑两的个老牌做选择吧 也不太清楚效果怎样,请有经验的网友点评下!
预算就1000~2000左右,因为电脑桌不大 想买23~25寸的

三星(SAMSUNG)23.8英寸 2K IPS FreeSync HDR10 Type-c 65w 旋转升降 S60UA 电脑显示器 S24A600UCC
价格1699  https://item.jd.com/100020100472.html

戴尔(DELL)23.8英寸 办公显示器 FHD IPS Type-C65W反向充电 防蓝光 内置音箱 弹出式摄像头 S2422HZ
价格2399  https://item.jd.com/100028039784.html

戴尔(DELL)UltraSharp 24.1英寸 办公显示器 IPS 16:10 防蓝光 Type-C90W反向充电 旋转升降支架 U2421E
价格2399  https://item.jd.com/100008978233.html

网友A:
直接上32存的,不解释。

网友:
显示器别迷信这两个品牌。我基本不买显示器的,少数经手的用着就坏了的就两台,一台是三星,还有一台是dell。

网友:
买中间这款。。

原因是带音响。。

网友B:
买aoc u27u2ds,27寸 4k分辨率 LG nano ips面板,之前刚上市接近3000,现在1500不到,98% dci p3色域,吊打其他2000以内任何

网友:
电脑显示器,折腾过,还是选择无脑上三星吧。。。。我是不折腾了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的回复!

最后一款不是2K的,可以考虑U2520D/R

网友D:
我用的U32J590UQC,现在不到1600,觉得就无欲无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款不是2K的,可以考虑U2520D/R

发现U2421和U2520价格相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U32J590UQC,现在不到1600,觉得就无欲无求了

这款挺便宜了,请问使用过没?
发现屏越大性价比越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挺便宜了,请问使用过没?
发现屏越大性价比越高。

用了3年了,平时就玩玩魔兽,看看电影,画图和写代码

网友:
用惯了32,24完全接受不了啊

网友E:
今天刚到了。这个32,不是曲面1549。。可以直接看电视,还有遥控板,可以直接与三星手机连接,挺方便的。自带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主爆款 S32AM700】32英寸/4K/无线投屏/内置音响/带蓝牙/65WTypec】+ 定制鼠标垫

之前用习惯了曲面,这个非曲面的刚开始看起来屏幕是凸的。估计要适应一下。

网友F:
其实吧三星,除了曲面,大概率不是三星自己的屏,基本是台湾和京东方的

网友:
DELL u系是高端一些, 前二个月入了台方正的27 4K屏,也觉不错.京东方的屏. 最主要才1K的价格,还有啥要求呀.

网友:
我还是喜三星的VA屏,虽然参数上可能不咋样,但是长时间看不累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刚到了。这个32,不是曲面1549。。可以直接看电视,还有遥控板,可以直接与三星手机连接,挺方便的 ...

你这款是VA面板吧,色彩和可视角会不如IPS面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今天刚到了。这个32,不是曲面1549。。可以直接看电视,还有遥控板,可以直接与三星手机连接,挺方便的 ...

4k 高刷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4k 高刷么?

4K   60Hz  可是我电脑无法4K

网友A:
引用 网友E:
4K   60Hz  可是我电脑无法4K

618该换电脑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618该换电脑了,哈哈。

我昨晚把显卡的各种开启,并设置为性能模式。。

感觉win11各种窗口有了一些动画,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618该换电脑了,哈哈。

还有就是感觉4K,没有以前物理的1920X1080的三星看着舒服。感觉字体有点发毛,以前物理的会显得更清晰。

网友:
之前跟风老大,买的VIWSONIC,不后悔

网友G:
楼主最后买了哪款?
戴尔的U系列我用过,确实不算很伤眼。自己长期用的话还是对眼睛好点。

网友B:
戴尔U系列默认质保3年,三年内任何故障包括屏幕出现坏点都可以要求售后换新显示器,也可以多花几百升级成五年质保,但是U系列就是贵,我才买了一台U3223QE,4000块,之前下单一台三星 S32B800设计系列,品控太差了,壳子很单薄,三星工厂搬迁到越南后质量也下降了很多,收到手屏幕最上面就是一条边白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戴尔U系列默认质保3年,三年内任何故障包括屏幕出现坏点都可以要求售后换新显示器,也可以多花几百升级成五 ...

Dell U 系列是专业级的,色域、色准、设计、做工,都很扎实,三星在它面前就是弟弟。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买aoc u27u2ds,27寸 4k分辨率 LG nano ips面板,之前刚上市接近3000,现在1500不到,98% dci p3色域,吊打 ...

1499你确定是4K?

网友B:
引用 网友H:
1499你确定是4K?

确定啊,3840*2160

网友:
那一步到位  上27寸 5K   。5120乘2880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确定啊,3840*2160

我找到的都是19xx    :-(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找到的都是19xx    :-(

拼多多 我刚看是1439

网友:
:-)  你没点进去,所以没看到真的价格

网友B:
哈哈,是的,价格涨了不少,前几天京东也才1699啊

网友:
Dell都在“去中国化”了的,汗,这。。。我这会儿在用的,也是Dell 24寸的,带竖屏旋转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哈哈,是的,价格涨了不少,前几天京东也才1699啊

这阵子是升级SSD固态的好时机,性价比很高~
尤其那几款号称用国产长江存储颗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最后买了哪款?
戴尔的U系列我用过,确实不算很伤眼。自己长期用的话还是对眼睛好点。 ...

谢谢各位网友的回复!
戴尔(DELL)27英寸 4K显示器 IPS 内置音箱 旋转升降 FreeSync 电脑显示屏 S2721QS 防蓝光版,2400元左右(前几天还是2300元,618还涨价呢),
https://item.jd.com/100040286585.html
准备这个吧,等零刻的GTR7小主机到货了再买,希望不要翻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吧三星,除了曲面,大概率不是三星自己的屏,基本是台湾和京东方的

你说到重点了,我好多年前在国外就发现不少三星拆开里面就是京东方的屏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32存的,不解释。

在用32吋,我的感受是看不过来,脖子转来转去,感受最好的还是21-24吋。双屏也不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在用32吋,我的感受是看不过来,脖子转来转去,感受最好的还是21-24吋。双屏也不喜欢。 ...

不要坐太近就好了。

网友K:
三星这款不要买,有毛病,打开一些全屏应用 经常会黑屏几秒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三星这款不要买,有毛病,打开一些全屏应用 经常会黑屏几秒

谢谢提醒,谢谢各们的回复!
有同事很推介我买小米 27英寸显示器4K超清https://item.jd.com/100024459181 ... 174bac55777381e0dd9

我个人偏向于戴尔27英寸 4K内置音箱 S2721Q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多多 我刚看是1439

请问这款你用过没?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这阵子是升级SSD固态的好时机,性价比很高~
尤其那几款号称用国产长江存储颗粒的。 ...

推荐几个ssd?正准备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推荐几个ssd?正准备换呢

铠侠rc20

网友:
刚拍了一个17.3的便携屏准备给小孩上网课用,这个会不会太小了,现在用的产25寸U2515,感觉小孩用太大了小,也占地方。

网友H:
小孩如果是小学的话,上网课也尽量用不能搬动的显示器,不然的话你会发现它离小孩的眼睛超来越近的,

网友(2023-07-17):
引用 网友H:
小孩如果是小学的话,上网课也尽量用不能搬动的显示器,不然的话你会发现它离小孩的眼睛超来越近的, ...

说明屏幕太小,上27寸或者32存的估计离太近脖子会扭的酸痛

楼主(2023-08-16):
LG 27英寸 4K NanoIPS Black HDR400  专业显示器 27UQ850-W 现在预定 到手2999元
京东和天猫一样,不过天猫有退货险 京东没有。
789¥ CZ3457 dtKzdwvn47u¥ https://m.tb.cn/h.523nmza LG 27UQ850 27英寸 4K NanoIPS Black硬件校准90WType-C 内置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