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端口电压测出来有少量偏低情况说明芯片有问题?

楼主(2023-06-03):
我们的产品带485通讯,作为从机使用,即平时处于接收状态。
485芯片A端通过10K电阻上拉到电源,B端下拉到地,电源3.3V

客户一般用万用表测量485通讯AB端口电压来判断485是否正常,3V左右算正常。
但总有少量的芯片测量的电压是1-2V,客户总是认为不稳定要求更换。但实际测通讯这些芯片又是正常的。
电压偏低是不是说明485芯片有问题?我也有点疑惑了,请教下大家。

网友A:
从机多少个?
主机是不是同一个品牌同一个型号的。
ms不同品牌485输入内阻不一样,静态时候ab线电压略有差异

网友:
通讯线上面接有tvs保护吧
这货漏电流不一样,影响最大。

网友:
10K电阻太大了,换小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多少个?
主机是不是同一个品牌同一个型号的。
ms不同品牌485输入内阻不一样,静态时候ab线电压略有差 ...

没连主机,什么都没连,单机悬空测量的。

网友:
这个是靠压差判断高低电平的,所以看下是否复合规范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连主机,什么都没连,单机悬空测量的。

程序上电之后就要处于接收状态
检查一下程序是不是有bug

硬件上面  tvs漏电流在一定范围
有影响

网友:
检查你用的芯片的数据手册,看一下输入阻抗这个参数,按照电阻分压计算一下,作为一个基准。客户实际测量时要确定具体是什么条件下测量的,总线连了几路,有没有终端电阻等等。

网友B:
巧了,前两周刚给公司前研发的同事擦完屁股,同样也是485通信问题。
这个板是初始是从机接收状态,接收到主机的指令时要回复指令到主机。板的电源输入接口的地网络是GND IN,内部的地网络是GND,这两个网络之间有一个共模和差模滤波电路。
正常的设计,485芯片的A和B引脚的TVS管应该连接到GND网络,那个蛋疼的工程师接到了GND IN网络,导致在电源接口插拔瞬间或者485信号线上有外部干扰时,A对GND和B对GND的电压超过了芯片规格书极限电气参数±15V限制,导致损坏。
芯片损坏时的,接收主机通信正常,回复主机时,有部分发送到485总线电平明显偏低(正常接近485芯片供电电压,异常的只有0.5~2.5V这个范围,和你的现象类似),还有部分是485总线一个位的时间只有正常的5分之一或者更短。这些有问题的板,在工厂的测试工装、单独接USB转485工具的通信都是看起来非常正常,但是到客户现场一接上去就会出现通信不正常的问题。这种情况在工厂内用示波器看485总线上的波形才能看出。
下面这张图,是设计有问题的板用示波器测量A到GND和B到GND的电压,用24V直流电,反复插拔电源接口捕捉到的波形,最高能达到-22V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巧了,前两周刚给公司前研发的同事擦完屁股,同样也是485通信问题。
这个板是初始是从机接收状态,接收到主 ...

用24V直流电,反复插拔电源接口捕捉到的波形;
通讯电路做了电源隔离了吗?
如果没有;拔插瞬间电源负极没有连接;电源+24v会通过A/B信号回路有流向
也会造成485芯片烧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24V直流电,反复插拔电源接口捕捉到的波形;
通讯电路做了电源隔离了吗?
如果没有;拔插瞬间电源负极没有 ...

非隔离电路,TVS正常接GND的时候,就算485总线上有24V电压直通,也会被限制在TVS保护电压范围之内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2427-1-1.html

遇到过一个批次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隔离电路,TVS正常接GND的时候,就算485总线上有24V电压直通,也会被限制在TVS保护电压范围之内 ...

485芯片的A和B引脚的TVS管应该连接到GND网络,那个蛋疼的工程师接到了GND IN网络

二个GND在原理图上面究竟啥地方不一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24V直流电,反复插拔电源接口捕捉到的波形;
通讯电路做了电源隔离了吗?
如果没有;拔插瞬间电源负极没有 ...

遇到过这个情况,电源负极接触不良,后边485芯片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这个情况,电源负极接触不良,后边485芯片就烧了。

是滴
而且自恢复来不及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