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TDS1012B-SC的显示屏有人知道哪里能修吗?

楼主(2023-06-04):
有台老的示波器,屏老化了,网上找了个修示波器,换个屏报价1500,太贵了。
如果有其它故障机,屏好的也可以。
昨天晚上通电,电源IC还炸了,TOP244Y,今天换了个65W氮化钾的方案上来,发现光耦也坏了,修好后发现,IC有点浪费了,整机工作才10W的功率。
下图是现在的屏显示效果:

下图是修好后的电源板。

网友A:
屏的偏光膜老化了吧,自己更换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的偏光膜老化了吧,自己更换很便宜。

不确定是不是膜的问题,这个我有买过膜,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买个二手的整机,也不超过1000元

网友B:
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C:
二手的也才1000出头。把这个挂闲鱼卖了换个吧。这个坏的也能卖几百。
楼主有兴趣可以考虑我有台泰克tds3052B,2850出售。

网友D:
为啥会炸呢,是空载导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超强

原机的变压器器,辅助绕组只有6V左右,加了5圈,提高到12-15V,可以给目前的GaN方案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会炸呢,是空载导致的吗?

不是空载导致,接好线开机,最后一次通电就3分钟左右就炸了,只有TOP244Y和光耦两个元件坏了,其它的都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手的也才1000出头。把这个挂闲鱼卖了换个吧。这个坏的也能卖几百。
楼主有兴趣可以考虑我有台泰克tds3052 ...

再入手就考虑4通道的了,不再买2通道的。

网友:
快扔了吧

网友:
咸鱼150买个代用屏幕.  这机器... 几通道都难用.  存储小, 不带dpo...

网友E:
有一台TDS2022B也是屏老化了,换个屏还不如买台新的,准备入手TBS1102X,现在某东34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台TDS2022B也是屏老化了,换个屏还不如买台新的,准备入手TBS1102X,现在某东3400 ...

不建议入TBS,效果真的不好。

网友F:
老陈,你这个型号不是终生保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陈,你这个型号不是终生保修的吗?

不是首任用户。

楼主:
换了个代用屏,凑合能用了。

网友E:
这个屏和TDS2022B是通用的吧,这个屏换下来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屏和TDS2022B是通用的吧,这个屏换下来多少钱

原屏是京瓷的,价格格都要600起步,这个是sharp的,尺寸也小了 些,二手的,150,感觉也是小贵了。

网友E:
150还能接受,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0还能接受,有链接吗

链接199,旧屏寄给他,退50块。
具体你可以和卖家聊。
【闲鱼】https://m.tb.cn/h.UysAqPm?tk=RVJxdJ2HUmP CZ0001 「快来捡漏【泰克tds2012tds2022 t d s 2014tds】」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