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星链二代星支持与手机直连(证据在8楼)

楼主(2023-06-04):
“一头沉”模式,把发射机提高功率和接收机提高灵敏度都在卫星端端完成,手机端以较小发射功率和较低接收灵敏度工作。

星链二代星支持与手机直连,“沉”的那头是卫星,手机依然很轻便。

网友:
这个我暂时还是不太相信的,灵敏度是有物理限制的,不可能无限提升,GPS是牺牲带宽换来的灵敏度低于底噪,但星链不可能用带宽换灵敏度,除非用到THz频率的黑科技。

按字面意思,其实GPS都可以算是卫星和手机直连,北斗1号更是做到了双向通信,但是这两个都是几十bps的超低速通信,和宽带通信是另一回事。

星链直连手机实现定位查找和紧急通信等功能是有可能实现,但上网我认为是不现实的。

网友:
我也是不相信的,即使灵敏度达到了,     同频干扰才是大问题。  -- 这么高的卫星很小的接收角地面上就是很大一个地区了。  无数个不是你星链系统的,且比你手机发射强的同频率信号在同时发射着,怎么区分得了你的手机发的信号

网友A:
灵敏度*发射功率, 如果是套用直线传输那个公式,不考虑干扰造成的损耗, 即使是w发射功率,-100dbm的接收灵敏度, 传输距离也是非常远的。

网友:
这样子,手机是不是跑到房间里面就没有信号了啊?让人想起了大哥大的那个年代,打电话要跑到窗边,再拉一根天线出来!然后,使劲的 喂 喂 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灵敏度*发射功率, 如果是套用直线传输那个公式,不考虑干扰造成的损耗, 即使是w发射功率,-100dbm的接收 ...

是的,飞出了太阳系的挑战者号依然能保持和地球的通信,你家的WIFI隔两面墙就没了,灵敏度再高噪声太大都是白搭。

网友:
海事卫星电话看着也比手机大不了多少吧,只是天线长点,不也实现了手机和卫星直连。而星链的卫星轨道比海事卫星的轨道低很多,个数又多很多,是不是手机端可以做的更小些,那就接近手机了啊

楼主:
美国登月被指造假, 50多年前的通信技术做不到?

6月2日消息,登月最近又成了热门话题,未来几年中美国及中国都有载人登月计划,但在历史上首次成功登月的还是美国1969年的阿波罗11号,迄今过去50多年了。

然而围绕美国登月的争议也一直没断过,质疑美国登月造假的人在国内外都很多,有人不相信之前人类能登月的原因就是50多年前的通信技术做不到,而美国当时还敢电视直播。

如果能从通信技术上论证人类50多年前无法实现地月之间通信的可能,那就能证明美国登月是假的,这种想法现在也很流行。

对于这个问题,通信专家、知名科普大V@奥卡姆剃刀此前多次力证美国登月是真的,而且今天又发文解释了地月通信的原理,表示普通人不理解这个很正常,多年来也没什么人把这一点讲明白,主要还是这个知识点有点深,需要较高的数学基础。

他简单总结了5个要点,如下所示:

1. 地月通信采用的是“一头沉”模式,把发射机提高功率和接收机提高灵敏度都在地球端完成,月球端以较小发射功率和较低接收灵敏度工作。星链二代星支持与手机直连,“沉”的那头是卫星,手机依然很轻便。

2.近地干扰非常严重,但深空干扰影响很小。

3.地面是66m深空天线,增益很高。印象现在只吉林等地有类似规模的。

4.无线电通信利用的是物理原理 ,功率、频率、通信距离等50多年来没啥大的变化。

5.S频段躲开了宇宙基底噪声,在太空中衰减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国登月被指造假, 50多年前的通信技术做不到?

6月2日消息,登月最近又成了热门话题,未来几年中美国及 ...

这个解释登月视频没毛病,但硬套在星链上就太牵强了。

月球是电磁频谱干净那头,在月球上用小功率发射,地面用66米大锅接收,这当然没毛病。
但星链直连手机则是反过来,卫星没有66米大锅,地面电磁频谱又干扰严重,而且还是一颗卫星对N多用户同时接入,根本没有可比性。

再说,通信专家不可能不知道香农定理吧,通信速率、信道带宽和信噪比是一个互相制约的关系。
阿波罗11的视频信号是320线10fps黑白模拟信号,带宽只有500kHz,发射功率6.5W。
为什么不用标准NTSC信号?因为NTSC信号是525线30fps带宽4.2MHz,同样是6.5W发射功率,4.2MHz这个带宽下无法获得足够的信噪比,于是就只能想办法压缩带宽,这就是香农定理的限制。

而手机发射功率有1W就已经非常大了(作为对比,5G峰值发射功率才0.4W),也没有高增益定向天线,这种条件下直连低轨卫星不是不行,但带宽肯定要压到很小才能获得足够的信噪比。
因此我上面才说用来发定位和紧急信息没问题,用来上网恐怕想得有点太美。

网友:
天线够大就行,老马25平米米,Ast 60多平方米;多波束:)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

网友:
也许手机不是大家以为的样子,估计是带收缩天线的,比如在手机背面,平时折叠,需要时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