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稳态电磁阀驱动电路改进

楼主(2023-06-04):
经常使用双稳态电磁阀,切换电磁阀两端的电压实现两种状态控制,目前用的是简单的两个二极管半桥整流,有时遇到不换向的故障(大多是售后,无法跟踪原因),目前更多的是从电路上去怀疑

图1是我用的电路,图2是网上找的,原理差不多,图2没用过,坛友们有没有更好的双稳态电磁阀电路,请推荐一下

网友A:
费斯托的应用技术文档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费斯托的应用技术文档看一下

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指点

过誉了
愧不敢当

费斯托是行业里的标杆
资料还算是齐全
质量杠杠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誉了
愧不敢当

费斯托资料里面没找到关于双稳态电磁阀的手册 有双线圈的

网友A:
官网下载手册
记得里面有很详细的驱动电路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下载手册
记得里面有很详细的驱动电路推荐

它没有双稳态电磁阀的产品型号啊,别的电路也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