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线转4线译码器输出是高电平有效的芯片型号

楼主(2023-06-04):
求推荐2线转4线译码器输出是高电平有效的芯片型号,ti上139译码器都是输出低电平有效,想找一款高电平有效的芯片,芯片里面有1组或者2组 2线4线译码器都行,感谢!

网友A:
CD4555B,但是不常见,不如74139+7404

编辑补充:或者只使用74238的一部分

网友:
速度不严用模拟开关4052或rs2252来变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4555B,但是不常见,不如74139+7404

收到,谢谢,找了很长时间没找到

网友:
大概是需求太小众了,74 系列芯片不屑于做这个 H 输出的译码器:4只与门,2只反相器就搞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