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替代lt1008的皮安运放

楼主(2023-06-05):
最近在搞电压表的量程自动切换,输入阻抗10兆,20年前就用过lt1008,网上买了6家的,除了一家铁壳封装的洋垃圾是真的,那些so8封装的全是假货(或许是我贪便宜没买那些很贵的)。近10年的新型号有可以替代的吗

楼主:
lm308之类的古老型号最好就不要推荐了

网友A:
LMC6482和AD8626,LMC6482便宜,AD8626贵,AD8626性能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C6482和AD8626,LMC6482便宜,AD8626贵,AD8626性能更好一些。

多谢,我买来试试

网友B:
好像100pA以内的 还是很多的 给你几个更低的
ADA4627        9-36V 典型值1pA 最大5 pA
AD8661        5-16V  典型值0.3pA 最大1 pA
LMC6062        5-15V 典型值10fA
OPA2140        5-36V  典型值0.5pA 最大10 pA
ADA4530-1        典型值1fA 最大20fA
OPA2191 5-36V 典型值5pA 最大20 pA
上面这都是供电范围稍微宽点的 要是窄点的更多
AD8603 5V 典型值0.2pA 最大1pA
那些零漂移运放基本都是ADA4522、AD8638
直接去ti或者adi一筛选一大把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100pA以内的 还是很多的 给你几个更低的
ADA4627        9-36V 典型值1pA 最大5 pA
AD8661        5-16V  典型值0.3pA ...

多谢,看来我实在是太不喜欢上网查资料了,简直是孤陋寡闻

楼主:
结帖!多谢各位老大,最后选定了ada4627,因为我觉得叫ada的都有一种高大上的感觉,已经在电路中用ada4522和ada4700印象相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