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1.5P定频空调KFR32压缩机制冷功率从900瓦升到1800瓦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3-06-05):
自家用了十几年的老空调,期间修过2次。最近发现制冷10分钟左右后压缩机会停机,于是测量整机功率发现制冷功率从900瓦左右缓慢上升到1800瓦,历时10分钟左右,后面不敢试了,怕烧压缩机。
我开始以为是外机散热风机没转导致压缩机过载,于是我拆开外机,发现外机风扇转了。风机电容标识2uf,实测容量还剩0.3uf,但是风机还会转,已经买了2.5uf电容准备换上。
顺便测量了压缩机电容是前两年换的35uf,容量还剩33uf,(原配的电容量是30uf,坏过一次)。

想请教下:
1,压缩机功率到1800瓦是因为外机散热风量小导致的过载吗?还是30uf电容换成了35uf导致的过载?
2,压缩机原配电容30uf换成了35uf会不会出问题?要买个30uf的换上去吗?
3,压缩机的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阻值正常范围是多少?我测量了压缩机火线和零线,电阻才3点几欧姆,正常吗?

网友A:
压缩机继电器坏了吗?是不是继电器关不上导致系统高压负载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继电器坏了吗?是不是继电器关不上导致系统高压负载变大?

测量了继电器是好的。不制冷时压缩机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继电器坏了吗?是不是继电器关不上导致系统高压负载变大?

说到高压负载,有没有可能是内机风量小,导致制冷剂没有充分吸热蒸发,导致压缩机液击了?

楼主:
补一张外机的图片。
开启制冷时,外机冷凝器正常发热。四通阀上部1根管和下部第1根管发热,下部第2、第3根管是凉的。外机和粗管、细管无结霜现象。

网友:
是不是管路进空气了??或者有冰堵?瞎猜的哈仅供参考。

要不内外机先把翅片用水冲冲?

网友B:
冷暖机!有可能四通阀坏了窜气或者不通,造成压缩机压力大电流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暖机!有可能四通阀坏了窜气或者不通,造成压缩机压力大电流升高

同意此分析。

电流缓慢上升,说明压缩机是有效工作,只是内部冷媒没有正常循环起来。憋住了。

可能是四通阀坏了,也可能是毛细管堵住了,也可能是被别人关了阀。不建议自己做维修。

我住出租屋时,曾经遇到一个案例。隔壁新装了空调,第一天能正常使用,第二天就不能用制冷了。报修,售后来检查修好了就走了,到了第4天又不能用了。
又报修,第6天又不能用了。又报修且投诉。售后来了,修好又走了。
后来反馈,握手楼对面死了一个人。

警察分析原因是,空调出风,影响到握手楼对面的住户,住户半夜吧空调的高压阀关闭了。售后也没反馈问题,多次之后,怀疑售后故意将交流电接到外壳。导致对面晚上关阀时被电死了。
由于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售后人员是故意,据说是隔壁邻居赔了1万,房东赔了几万。售后被关了15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暖机!有可能四通阀坏了窜气或者不通,造成压缩机压力大电流升高

如果四通阀坏了就不值得修了,没有焊枪那些而且不会焊。
图片上四通阀1和2是热的,3和4是凉的,应该是正常的吧?

楼主:
感觉如果干燥过滤器堵了也会造成高压过载,功率升高。

网友C:
是不是想复杂了,缺氟了吧

网友D:
散热风扇转的正常吗?还有就是制冷效果正常不?吸气管会结霜不?如果制冷正常,发生过载一般也就散热风机不好、内部管路堵住了,还有就是氟加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想复杂了,缺氟了吧

缺氟不会过载只会不制冷发热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热风扇转的正常吗?还有就是制冷效果正常不?吸气管会结霜不?如果制冷正常,发生过载一般也就散热风机不 ...

散热风扇看起来是正常,但电容量损失很多,我等买的电容到了换上去再测下压缩机功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想复杂了,缺氟了吧

缺氟不会这样,氟过量倒是有可能是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