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 MOS管发烫问题【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3-06-05):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电路是直流电机驱动电路,上臂和下臂使用两个N MOS管构成, 电路原理是74HC595串行转并行后经过74HC254增加驱动能力给N MOS G级,24V电压0.3A电流的直流电机调试,,上臂发热严重。 MOS管型号:YJS05N06A

网友:
上臂驱动加电荷泵。

网友:
VGS按手册进行配置
处于放大区域的话  估计就是就是发热量大

楼主:
VGS现在按照5.0V设计的,mos管没有完全导通吧。这个发热量怎么计算呢?

楼主:
74HC245驱动可以提供20ma电流到mos管G级。

楼主:
mos管规格书

网友:
上管g极需要比上管d极高5v才能可靠导通。。否则s极=d极-vgs。。

网友:
“N MOS管发烫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NMOS做上臂要升压驱动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

楼主:
还是上臂改P mos管驱动吧!合理些。

网友:
上管没自举啊
开不了